[硬件] 为啥没有大品牌的CPU散热器风扇卖

楼主(2024-03-21):
用了十多年电脑坏了好几个cpu散热器风扇,除了烧了一个其他大多都是缺少润滑油自己加了也是用不了多久,但是网上卖的大品牌风扇基本都是机箱风扇,有个别很便宜的大品牌cpu散热风扇应该不是真品也不敢买。

网友A:
塔式的风扇跟机箱风扇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超频三的怎样?之前只知道做灯具散热器,后面看了网站还有CPU散热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三的怎样?之前只知道做灯具散热器,后面看了网站还有CPU散热系列

超频三做CPU散热器好像有很多年了吧。。

网友C:
我用了二十多年电脑,用的都是cpu原带的风扇,印象里还没有坏过。。。

网友D:
定时清灰,加油,应没那么容易坏。更多的时候是灰加湿气,容易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式的风扇跟机箱风扇不都是一样的吗

原来是这样呀!可惜我的电脑全是下压式散热器不适合安装这种规格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频三的怎样?之前只知道做灯具散热器,后面看了网站还有CPU散热系列

我还没有用过这牌子的,之前我用的都是品牌机的原装风扇还有cpu合装自带的也买了杂牌的。

网友E:
楼主看看猫头鹰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二十多年电脑,用的都是cpu原带的风扇,印象里还没有坏过。。。

缺润滑油不知道算不算坏了,不及时加油噪音和震动的大得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清灰,加油,应没那么容易坏。更多的时候是灰加湿气,容易损坏吧

应该和质量也有关系,还有南方这里夏天气温比较高风扇转速应该也会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猫头鹰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这价格可以买到一个带风扇的大品牌散热器了。

网友F:
X宝搜索“台达风扇”,按螺丝距离找型号,尽量选滚珠轴承,按主板接口选择3/4线一般是12v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X宝搜索“台达风扇”,按螺丝距离找型号,尽量选滚珠轴承,按主板接口选择3/4线一般是12v工作电压。 ...

我有台品牌机用的就是这牌子的cpu风扇也坏了,不过也用了近十年了一直不需要加润滑油质量算好的了,感觉网上很难买到正品不少标价几块钱的更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三的怎样?之前只知道做灯具散热器,后面看了网站还有CPU散热系列

遥想当年 还买过一个超频三 南海2 海外版,确实牛逼

网友:
别高兴得太早,我之前也是跟广州 汕头 揭阳那边买所谓的进口风扇,结果也没能用多久,好像都是拆机二手翻新的,看橙色新,其实不懂用了多久,
以后要么买安耐美 要么猫头鹰。

网友:
我有个超频3Q版20来块一个,十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
一年加一两次油,噪音很小但风量也比较小很适合现在小功率的CPU。

网友:
就是不知道现在的质量有没有以前的好。

网友:
注意是Q版正常版噪音要大些但风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