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测肖特鸡整流二极管阻值差异性?

楼主(2024-03-21):
两个炮灰万用表,想不到测肖特鸡二极管反向阻值的差异性这么大,是不是万用表供电电压造成的?UT136B+是3伏供电,而dt-9205m是9伏供电

反向阻值:

网友A:
楼主一惊一乍的。
使用万用表要看说明书。
测量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没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惊一乍的。
使用万用表要看说明书。
测量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没有多大的差别。 ...

他二极管都没弄明白

网友C:
吓大家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惊一乍的。
使用万用表要看说明书。
测量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没有多大的差别。 ...

别随便WC,我就不懂咋滴,你懂何必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二极管都没弄明白

我不懂就问一下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大家一跳

咋吓你一跳了?我提个不懂的问题,你不爱就别进了装逼

网友:
二极管是非线性原件,不能直接用电阻档测量,应该切换到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

网友:
回帖需谨慎。

网友:
8楼解释的很到位

楼主:
没有审题清楚吧?
阻值差异性为啥这么大?
不能用电阻档测二极管?鉴别反向击穿也不能吗?

网友:
二极管档是测压降,电阻档测阻值,而且电阻各档测试还会不一样,那有什么比较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为何要用兆欧姆档测?

网友:
那我也凑个热闹,究竟是肖基特还是肖特基?

网友:
肯定是基特肖

网友:
我是进来看肖基特二极管的。

网友:
反向压降差距多大?按道理136秒杀9205

网友:
与表的供电没有关系,是档位没有选对。

网友:
英文是不是应该叫基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