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买显示器送的USB5GBPS上行线缆作用和老机如何输出1K分辨率

楼主(2024-03-21):
老机四代I5 U+B85,用核显,没独立显卡。买了新的显示器(有VGA+HDMI+USB+DP接口,配电源线+DP线+USB 5 GBPS上行线),送了一条“超高速 USB 5 GBPS上行线缆”请问这条线一般怎么用?用在哪些设备上。

第二个问题是主板上只有一个HDMI插口,计划用此插口和电视机相连,所以显示器只能通过VGA接口和主机相连了。打算买条支持1080P的VGA线和主机连接,听说VGA线显示的画面模糊,不知是否如此?

顺便多说一句,买的戴尔P2422H,全新机,收到货后,左下角竟然有好大的缝隙,能塞进十张A4纸的宽度,品控真是垃圾,然后退换货。

网友A:
那个是让你链接 显示器 USB 3.2 Gen 1集线器  。把主板接口转接到显示器 ,不要弯腰 插 usb 的一种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让你链接 显示器 USB 3.2 Gen 1集线器  。把主板接口转接到显示器 ,不要弯腰 插 usb 的一种手段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