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电源改造12V铅酸电瓶三段式充电器

楼主(2024-03-21):
收了个坏的航嘉磐石500开关电源,更换了部分失效的电容后电源就复活了

改装过程和改可调电源是一样的,拆除TL494芯片1脚相连的电阻,只保留12V这路的采样电阻,调整电阻使输出电压达到14.7~14.8V,最大充电电流为电瓶容量的0.12~0.15倍,转灯电流为充电电流的0.24倍,浮充电压13.8V~13.9V。

电流采样电阻用两根10毫欧的康铜丝并联,在洞洞板上搭接一个涓流充电电路和转灯电路,空载和浮充状态亮绿灯,充电状态亮红灯。

洞洞板使用插针焊接到电源原来LM339小板位置

用一个双层波段开关,一层控制最大电流,一层控制转灯电流,蜘蛛网式的电阻

12V30A继电器作为防反接保护,电瓶接反黄灯亮,接正确黄灯不亮

记号笔在镀锌铁皮上画个刻度盘,表面浸了一层绝缘漆,防止标识被磨掉

用个小电瓶测试防接反功能,充电夹接反,黄色灯亮,继电器不吸合,充电夹两端没有电压输出

先买的这个双显表头,电压波动很大,在13.4---14.0之间跳动,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是很稳定的

又重新买了一个表头,电压误差大,可调电位器调到头了也调不准,拆掉表头的电压采样电阻270K电阻换成243K电阻,电压显示准确了。打密封胶的位置就是更换的电阻,没有贴片电阻,换了一个1/8瓦直插电阻,在一堆240K的电阻中筛选出一个243K的

50A 75mV分流器串入万用表仔细调整分流器阻值,电流误差在10mA左右

用60Ah电瓶充电测试,波段开关调到65Ah档

刚开始恒流充电

电瓶电压慢慢上升后变为恒压充电

充电电流下降到转灯电流后变为浮充状态

电源内部

盖上盖子完工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楼主:
没有拍到充电时亮红灯的照片,补一张亮红灯的图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能做出来的,耐心和细心;还要有技术;
航嘉的电源好修的就换输出滤波就好,差的折腾了个把月放弃了。
楼主那个电压电流表倒是还可以,准备考虑做个维修电源用,发现比买个功率插座还贵,放弃了;
有一家倒还可以,买了不发货。算了吧

网友:
这个太复杂,学不来!

网友A:
做工真好,楼主威武;请教一个问题,铅酸电池用直流充电的话,是否造成电池极化,内阻变大的说法?我看了网上说的,最好用脉冲电流充电,直接用AC220变AC12V,功率50W以上的变压器,加个整流桥,不用加滤波电容,是很实用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
难的不会,再详细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好,楼主威武;请教一个问题,铅酸电池用直流充电的话,是否造成电池极化,内阻变大的说法?我看了网 ...

AC12V电压只整流不滤波电压太低了,12V电瓶充不满,可以用可调电源给电瓶充电,限制一下充电电流,电压调到14V多就行

网友:
这功夫花的值,好东西~

网友:
做得真漂亮,赞一个!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每一个作品都是艺术品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以前改过494和7500芯片的电源,但是你改的这么细致,收藏备用了

网友B:
怎么用上波段开关了,是给电瓶限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上波段开关了,是给电瓶限流吗?

应该是电位器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上波段开关了,是给电瓶限流吗?

有11个档位,可以给11种容量的电瓶充电,对应就有11种充电电流和11种转灯电流,用波段开关切换

网友:
这个太复杂,学不来

网友:
这也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位器调流。

不是用电位器调流。每个档位的充电电流和转灯电流都是用固定电阻设定好了的,这两个电阻就是焊接在波段开关上的。充电时按照电瓶的容量把波段开关拨到对应的档位上直接充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