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们推荐个适合的u盘主控

楼主(2024-03-21):
大佬们推荐个适合的主控呗

网友:
第一张看不清
第二张可以上SM3281

网友:
第一张的也可上SM3281

楼主:
速度怎么样

网友A:
普通优盘主控可选sm3281,sm3280,第一颗是256G的,上固态优盘主控性能会更好,比如PS3111,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优盘主控可选sm3281,sm3280,第一颗是256G的,上固态优盘主控性能会更好,比如PS3111,2258xt ...

嗯嗯 第一个是256的 固态优盘的板大神有推荐卖家吗 ?

网友:
固态优盘能用中版就不要用短板,发热跑不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优盘主控可选sm3281,sm3280,第一颗是256G的,上固态优盘主控性能会更好,比如PS3111,2258xt ...

为什么不推荐59xt2呢

网友:
反正别选ASM1351的,臭毛病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推荐59xt2呢

因为我没玩过

网友:
范大说的很完整了

网友:
is903可以用吗?

网友:
ps3111吧,不至于缓外掉速掉的很惨。

网友:
不可以,一个B17一个B16,IS903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