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hinkpad笔记本电脑报废,改装5-36v可调直流电源和14寸网络电视机

楼主(2024-03-21):
一台10几年历史的thinkpad t420电脑闲置,闲鱼挂400元想卖掉,过了半年,有人出价350元要买,以前是好用的,现在开机试机,不亮了,卧槽!

350元没了,这坏电脑也不值得修啊,怀疑电源有问题,闲鱼花了20元又买了个电源,开机还是不亮。

真是闹心,这电脑修吧不值得,留着吧毫无用处,而且两个电源,真闹心。

家里有2、3个移动硬盘了,再改移动硬盘没兴趣了,咋办呢,不能扔啊。

闲着没事刷手机,第一个念头来了,显示屏应该没坏,嗯,改个小显示屏,家里正好有个刷好机的旧的网络机顶盒,他俩一搭配,装个app,不是可以看直播电视吗,而且我还是腾讯云视听超级会员,嗯,不错,买套件,改。

改网络电视的具体花费:
1、笔记本电脑屏幕改显示屏套件,180元;
2、显示屏支架,40元;
3、网络机顶盒,利旧。

改可调移动电源。这联想旧笔记本电脑现在两个电源,留着实在鸡肋,扔了又可惜,我之前把它改成5525输出口的智能电烙铁电源,无奈太丑,后来买了65W氮化镓充电器给智能电烙铁用,这笔记本电源,仍在角落里,太闹心了。

查阅B站,得知笔记本电源,有2种改可调电源方式,其一,拆开外壳,增加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压表,2个电阻一个是电位器,电压表装在电源外壳上,这种改装,要求一定技术,找到加电阻的位置,焊接,我不是很懂,而且改装完太丑,优点就是便宜。

我改装这个可调电源方案,是第二种,既买个仪表外壳,买个带显示屏的可调电源模块。其中仪表壳花了25元,可调模块花了50元,如下图

输出我接了三组,分别是香蕉插座,5521和5525的DC电源插座,香蕉头和鳄鱼夹,原本就有,香蕉头是用一对废弃的万用表测量线改的。

这两次改装,完美的把毫无维修价值的笔记本电脑,成功利旧,非常满意。
昨天把笔记本键盘,挂闲鱼也卖了40元
还剩下2个2.5寸硬盘,以及2条4G内存,先在闲鱼继续挂着吧,哈哈!

网友:
仪表外壳,买个带显示屏的可调电源模块
===========
你买了一个可以同时升压降压的DC-DC 模块? 貌似T420 输出的是 20V

网友:
又投入了300块

网友:
手艺不 错,这么一改能用的都用上了,不想用的还能卖了

网友A:
20+180+40+25+50=315, 好像有点亏。

网友:
废物利用,动手能力强,就是成本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0+40+25+50=315, 好像有点亏。

这么算账不科学

毕竟电脑好的时候,或许可以卖三四百元,现在坏了,几乎没有维修必要,那几乎就是一文不值,当然,卖配件,三月半年,半年一年后,也许能卖点钱。

现在投入两三百块钱,得到一个利用率挺高的小电视,还有个可调电源,也还行吧

网友:
投入不少啊,但收货的是DIY的乐趣。

网友:
拔了cmos电池过会儿再插上 试试

网友:
怎么感觉120应该可以看买个小电视了

网友:
好几年前做了个电视机

网友:
我去,买个显示器也不用那么多钱,而且还是大尺寸显示,弧形屏不香吗?40寸液晶电视也没多少钱

网友:
分辨率多少?好像420分辨率不高吧

网友:
DIY就是不断投入,享受其中的快乐。

网友:
又投入了300

好像有点亏

网友:
我是直接利用笔记本的上盖,把内屏里面掉个头,反吊在吊柜上,给小孩看电视。
现在又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算账不科学

毕竟电脑好的时候,或许可以卖三四百元,现在坏了,几乎没有维修必要,那几乎就 ...

改的挺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把笔记本扔了,然后花200块钱买个22寸的新电视呢,或者再添50块钱买个32的新电视呢

网友:
350没挣到,又搭进去300多

网友:
玩数码就是玩钱,350没有挣上钱,又多花了不少,不过有成就感就好。

网友:
板砖,玩成了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