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电池打算自己diy一套,但是从来没有买过配件,哪有靠谱的推荐一...

楼主(2024-03-21):
电动车电池打算自己diy一套,但是从来没有买过配件,哪有靠谱的推荐一下。

天猫商城亿纬官方有卖,但是不对个人用户购买,需要企业用户和开票证明。

60v32A的磷酸铁锂。
115*20串=2300元,再加保护板,壳子,还有其他辅材,价格要到2600往上。

这种保护板咋样?

淘宝其他卖家的拆机宁德电池我感觉不太靠谱?
或者还是继续使用铅酸电池方案,1年多就换新电池。
目前铅酸60v换新价350元,首次购新价630.
锂电能跑几年,铅酸电池冬季续航有点短,锂电打折情况如何?

网友A:
成品锂电池烧光光了都找不到店家赔偿,你这自己改,等会烧了一车棚的电动车,要赔掉一辆真正新能源小四轮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打算,现在用的也是锂电,用了一年了,骑了11000公里了,可能最多也只能骑2年,再骑10000公里。当时没有解速可以骑80公里,最远的一次,后来嫌速度慢解速了,只能35公里左右,现在也就30公里的样子,时速一般最快也就37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锂电池烧光光了都找不到店家赔偿,你这自己改,等会烧了一车棚的电动车,要赔掉一辆真正新能源小四轮了 ...

农村,自家院子,只能烧自己。。

网友:
还是铅酸的靠谱些,锂电爆炸起火的新闻太多了。

网友B:
咸鱼拆机二手电池看看?貌似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拆机二手电池看看?貌似很便宜

咸鱼不靠谱呢,有没有汽车电池回收的地方

网友:
上汽车的动力电池会更好一点吧

网友:
32AH,115元,太贵了!找到合适的电芯很重要

网友:
安全第一啊,你有这样的组装技术,但要考虑制作后的安全性,耐热耐震防水,充电限流限压,电池温升等等,免得把你丢在路上了。

网友:
上面那个保护板就是拆机的铁塔电池保护板,咸鱼搜一下,
拆机分容电芯一般一块钱一AH

网友:
找了两个通信级磷酸铁锂22年底出厂的48V50A的电池,最大放电50A,属于准新电池,本来想卖的,奈何现在发快递不给发电池,好郁闷啊,看来自己弄个小毛驴安装上去,再搞其他成本又上去了,真是鸡肋

网友:
电车自己搞锂电池危险性大

网友:
再加保护板,壳子,还有其他辅材,价格要到2600往上   咸鱼买二手电池模组便宜多了

网友:
我的电瓶快3万公里了。21700,6并14串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安全还可以吧

网友:
用铁锂的话体积还是太大了,还是喜欢用17串的三元。

网友:
这东西最好还是买成品的吧,危险性太大

网友:
其实就是差个电池点焊机,自己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