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富勒X100双模鼠标并更换滚轮编码器

楼主(2024-03-21):
富勒当年出品的双翼游神系列的鼠标虽然不太主流,但还是很吸引我的,不过那时候囊中羞涩,最后还是也只能买了个最低端的X100。富勒所谓的双模系列就是拔掉线插上接收器就可以当无线鼠标用,插上线就可以当做有线鼠标用。我这个X100还一只都是当做无线鼠标用的。至今大概也有七八年了吧,其实用的频率不算很高。电池挺耐用的,充一次用几个月没问题。鼠标手感也挺好,我觉得用起来很顺手。去年的时候曾经出现了右键偶发接触不良的问题,曾经把微动拆出来拆出来把触点刮了下,装回去虽然可以用,但是右键变得太软了,毫无手感了。最近一段时间滚轮编码器也坏了,有时候往下滚成了往上翻,所以决定把滚轮和微动都换下。

底面与接收器

拆掉脚垫和四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电池还可以,1000毫安的。上盖的板子通过FPC排线连接的,还有一个小插头是相当于线圈吧,手靠近的时候停止休眠。

主板全貌

微动与滚轮,鼠标原来的微动是D2FC-F-7N (OF)10m的,直接换成同款20M的。型号虽然一样,但是手感区别还是不小

新旧编码器对比,编码器是10mm的,红色的原来的,蓝色是TTC的

换编码器比较简单,但是换微动比较难,主要拆起来比较麻烦,后来在网上看到别人用刀头拉回走几下就掉了,我才算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旧的编码器拆开看看,大概是有点氧化了

网友:
鼠标看着不 错

网友:
2个牛屎芯片

网友A:
没顺便换个TYPEC口

网友:
电池看着不小

网友:
电池好大个啊。怪不得能用几个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顺便换个TYPEC口

主要是充一次电用几个月,懒得换了

楼主:
当年接近四百块的X300也是牛屎芯片

网友B:
从楼主这里学会拆编码器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这里学会拆编码器的方法了。

我也是从网上学的,三个引脚挂上锡,烙铁温度高一些,用刀头来回走几下就掉了

网友C:
我感觉换微动比换编码器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换微动比换编码器容易。

这鼠标的编码器比微动好换,因为那两个固定脚没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从网上学的,三个引脚挂上锡,烙铁温度高一些,用刀头来回走几下就掉了 ...

跟着楼主学习了。

网友:
编码器哪拆的?

网友:
好手艺啊   我都是买10多块的鼠标

网友:
软包电池体量不小呀!!!

楼主:
编码器哪有合适的拆啊,型号也不少啊,网上买的

网友:
东西不错,设计一般

网友:
当做无线鼠标用

网友:
感觉编码器不好拆,我刚换过一个两边固定脚也上锡的,用风枪怕把单薄的板子吹废了,用烙铁堆锡费了挺大劲才拆下来,可是最难得是过孔里面被锡堵住很难清理干净,老铁用的少了手法还是不熟,不好操作,忙活一脑门子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