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解惑 ,此Flash是什么制程的?

楼主(2024-03-21):
逛论坛 各位大神U盘都自己做的!好神奇。手头正好有一枚 N年前金士顿 8G的。也手痒想 升级一下。

原来的Flash 引脚是在Flash两边的。主控板上有 BGA焊点。请教大神 主控板上的BGA焊点可以上什么制程的Flash芯片?我在某宝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主控芯片 PHISON PS2251-68-S ,我看了论坛大大做的U盘,说这个主控很 牛逼。

我想知道  主控板上的BGA焊点可以上什么制程的Flash芯片?

楼主:
查到了,是BGA/LGA52的。估计 太老了 所以 某宝上已经淘汰了

网友:
PS2251-68没有很牛逼啊。。你是不是记错了,这主控没啥好玩的,开卡麻烦速度不咋样,都不如去开安国

网友:
2.0的主控,算了不要折腾了

网友:
这个 老古董     放弃吧

直接   垃圾桶见

网友:
能找得到闪存的话贴个L74或者7D2F之类还行

网友:
这盘没折腾的意义,我有个3267双贴nw663被我摔虚焊了,我都没去维修但也没扔,盘太多用不上

网友:
LGA52的,是特别老的封装和制程,不好找了。如果想扩容,找容量大点的tsop颗粒更现实

网友:
牛逼的是2251-08吧,你这个焊盘也上不了啥好颗粒

楼主:
放弃不升级了 原先的闪存按回去后 用 芯片无忧 去检测 ,检测不到闪存颗粒,我是不是把 闪存给 玩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弃不升级了 原先的闪存按回去后 用 芯片无忧 去检测 ,检测不到闪存颗粒,我是不是把 闪存给 玩坏了啊?  ...

焊回去看看,有没有焊好?

楼主:
Flash 替换成功

网购 Intel 16G Flash  找了好久此芯片

一次开卡成功
费用 芯片=20元 开卡固件=15元。
费用不去计较了,重要的折腾的过程和其中学习的经过。

网友:
g_yh6445,你这个过程值得操作,MLC比TLC耐操,速度也不会有大波浪。虽说价格有点高,但是可以接受。

网友:
LGA52封装的
现在估计很少了 BGA152 272 316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