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线法让衡耀剃须刀起死回生

楼主(2024-03-21):
网购了一款所谓的小钢炮剃须刀,说是价格低、体积小、转速快、噪声小,用起来也还行。

然遗憾的是寿命太短,没用几个月它就歇菜不转了。

扔在角落里好几个月了浮满了灰尘,今兴之所至翻出来看看能否拆修好。

锂电池早已缺电了,先插上电源充个电试试。

过了段时间红灯变绿灯,看来已满电了。

按开关键电机不转,刀头毫无反应。

拆开外壳后见主板上有二个集成块,但看不清型号,网上搜了一下也找不到电路原理图。

测电路板上的正负极有4V多电压,按开关键测电动机的焊点上却没有电压,看来是控制电路部分出问题了。

本着从简的原则就不去查找控制电路那部分故障了,想走个捷径把电机线头直接接到开关键上,经试验这个办法可行。图示按橙色线段所示把电机的正极跨接到开关键的一端即可。

经飞线焊接好之后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了,嘿嘿,大功告成了。

测电机空载时电流约76毫安。

电机负载时电流约123毫安。

经试用一切正常,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长期这样使用会不会出现什么新问题,欢迎坛友指教。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池的保护没有了,电池会早衰

网友:
控制电路可以去掉吗

网友B:
就一个充放电保护小板而已,用签到红包,宝上一元以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保护没有了,电池会早衰

电池的保护没受影响,依然可充电红灯亮,充满绿灯亮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充放电保护小板而已,用签到红包,宝上一元以内搞定

充电板一切正常没问题,问题是出在充满电按开关电机却不转,不过现已飞线解决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的保护没受影响,依然可充电红灯亮,充满绿灯亮自停。

那是充电保护  放电保护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充电保护  放电保护没有了

按键那个接点不按下飞线就是断开的,所以测飞线上是没有任何电流的,电池的电也就跑不了。再说电机用电电流较大,电压稍低些就转动无力剃不动胡子了,那就得赶紧充电了呀,不至于要到耗尽电压才充电嘛。

网友:
我的小米S500电池漏电严重两天就没电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4055应该是tp4055,单节锂电充电的。8C9没查到,貌似是一个低压差稳压器,2.几V输出的。

网友:
有一个,是4054的充电芯片,一节14500电池

网友:
之前有坛友就是用同样的办法修好了小米的洗手机

网友:
有个外形一样的,还在用,先看看

网友:
单刀头太慢了,出差、应急还可以

网友:
简单一个电机马达带动刀片旋转,体格毛球还行

网友:
感觉和抽水器电路差不多,就是没有延时断电。

网友:
电机空载76ma,满载时会不会到1A,现在就看开关能否耐受电机满载时候的电流了

网友:
看看集成块引脚是否有虚焊,锂电池没终止电压保护寿会打折扣。

网友:
简单粗暴有效锅仔片过个几百mA的电流还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
修好能正常使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