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修复松下智能电饭锅U10故障码经验(Panasonic SR-AC071-K)

楼主(2024-03-21):
自家松下071K智能电饭锅故障码是U10,时好时坏,其中换过主板电池,滤波电容,功率管,但实际上是排线接触不良,有断点,加焊涂胶加固后正常。

网友A:
排线接触不良是因为进水腐蚀吗

网友:
什么地方的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排线,锅盖与锅体活动处,拆解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接触不良是因为进水腐蚀吗

是开关动作多了,比较过这种锅煮饭口感不错,但配件和售后维修成本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锅盖与锅体活动处,拆解有难度。

这个不是国产锅的通病吗?……日货也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