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情怀买单,闲鱼买鼠标翻车当摆件(Fühlen X200)

楼主(2024-03-21):
前面我有发过一个帖子,就是关于为了自己的富勒X100拆机换滚轮编码器和微动的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055-1-1.html
由于这个鼠标用的挺顺手的,我就想着再买一个,后来发现停产太久了,买不到了,某鱼上只有一个卖的,还卖接近二百块钱。碰巧某鱼也给推荐了一个二手的富勒双翼游神X200,当年是要比X100贵很多的,当时我想买,但是二三百的价格还是劝退了。
看卖家描述,这鼠标没多大问题,就是脚垫没有了。跟他沟通了下,说是还有个问题就是鼠标左键连击,在我看来这完全不是问题啊,直接换个微动就行了。最后商量好五十包邮拿下。虽然不贵吧,但是最后还是翻车了,电池废了,基本没容量了,充满用不了一天,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游戏引擎模式下,会出现光标瞬间漂移的情况。就是突然光标掉线一样,然后从屏幕另一个位置出现了,没法用。用那个办公模式的引擎的话能用,但是刷新率太低了,移动距离比较大,不太好用。跟卖家沟通,电池的事情他说我没问,他也没写,算不得数,他承认有瞬移的情况,但是他说插线用就没这个问题,但是插线用这鼠标还有啥意思啊?所以这鼠标还是当个摆件比较好啊。早知道如此50买个新款的无线鼠标不香嘛,只能说是追求情怀了。懒得退了,还是拆了让大家乐呵乐呵吧。这样就物有所值了。
以下图片基本都是打理之后的图片,看这颜值,当摆件没问题吧

充电底座也是无线接收器,不太便携

底面能能看到双光学引擎,右侧的Gaming引擎会有瞬间漂移的问题。这双模跟X100不一样,X100只有一个光学引擎。

拆解难度不算大,两颗螺丝拆掉就能打开了,也是跟X100一样的软排线连接

主板的图片,两个光学引擎,游戏的是A3050,办公的是PAW3204

微动是欧姆龙的10M的,这还不如X100的OF加强版微动

拆都拆了,顺便把微动也换换吧

凯华的编码器

侧键的电路板

电池的话确实废了,1000ma的电池测了下容量只有几十毫安,内阻直接爆表了9999。没合适的电池,找两颗电池拼起来,用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然后拆下充电底座,本以为有螺丝的,结果是用双面胶粘合的,直接暴力拆开,白色的就是蓝光灯板

无线收发主板

主板背面

充电触点

总结一下,换了微动换了电池,看似没啥问题了,但是后来发现有光标瞬移的情况,就没兴趣玩了。退货也没法退了,不过对于这种故意隐瞒问题的卖家,我还是申请了某鱼小法庭,虽然我知道最后无论如何都不会退了,但是还是得给他一点教训。总的来说,数码产品,还是买新不买旧,当然情怀除外。
另外,近期新买的雷神ML201手感就很不错啊,虽然是最低配置的那个装五号电池的,但是用起来很顺手,关键价格也不贵啊,就跟这个摆件差不多的价格。

网友A:
说到滚轮,这是我前两天刚测试翻模的,想着里边直接加一根六角扳手做加强筋,一辈子不会断

网友B:
亏大了,退,必须退,

网友:
双引擎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尝试换一下发光管试试。

电池已经换了,可以排除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只是不明白,3050不是已经很多年前的芯片了吗?现在都是沦为入门级的鼠标的最低配置了吧,有什么值得怀旧呢?

网友:
百来块买个机械鼠玩玩就算了

网友:
无线鼠标给我的印象都有一点点延迟,所以我除了笔记本有一个电池的无线鼠标外,基本不用这个,你这个瞬移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双缸鼠标第一次见

网友E: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情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滚轮,这是我前两天刚测试翻模的,想着里边直接加一根六角扳手做加强筋,一辈子不会断
...

这想法好啊,哈哈,直接取一段内六角扳手烧热了插到塑料里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换一下发光管试试。

电池已经换了,可以排除电源的问题了。

等我从其他鼠标上拆个发光管试试,也有可能是无线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大了,退,必须退,

发上来让兄弟们看看就不觉得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情钱没了!

哈哈 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双缸鼠标第一次见

一个有线,一个无线?

-------------

网友G:
高端的鼠标,到底好在哪里?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端的鼠标,到底好在哪里?不明白

高端的鼠标好在拉动工业制造业GDP呀。
  生产一个这鼠标的工业制造业产值相当于生好几十个¥9包邮的aigo无线鼠标。如果所有人都像坛子里的死抠门儿够用就行,多少外设厂家都要关门了。

  就像机械键盘刚出来那两年,厂家的利润都不错。机械键盘现在也【卷】成白菜价搞得生产厂家除了高端奢侈品游戏键盘多数都没什么利润。我自用的机械键盘就是咸鱼便宜淘的¥19元包邮的hp惠普的倒闭网吧的二手键盘,到手清理一下、消毒一下,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有线,一个无线?

-------------

不是,一个办公用一个游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是这么个道理

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没了就可以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