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马自达M8窗玻璃升降电机齿轮老化修复

楼主(2024-03-21):
塑料齿轮老化掉牙,此法修复一段时间才发现某宝有同规格的,可直接换,用刀片小心延边撬开即可,操作不难。

网友:
这个修理思路不错,应该用得住

网友:
创意不错,就看插的深不深

网友A:
这个办法好,不然的话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不然的话换总成

现在有配套的齿轮卖,不贵,电机一般没坏,我的四个门都换了,之前用铜线补牙只是应急,塑料老化,补了还会掉。

网友B:
这个齿轮老坏,看来是老马六的通病,网上有卖配件的不贵,就是的有动手能力才行,要是到外面修就贵了。

网友C:
可以用铜线代替啊,不错,应该要比原塑料的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铜线代替啊,不错,应该要比原塑料的耐用

来回往复摇动,估计要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回往复摇动,估计要松动

先钻两个小洞,加热压进去的,不会松,不过要全部补完太费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老坏,看来是老马六的通病,网上有卖配件的不贵,就是的有动手能力才行,要是到外面修就贵了。 ...

这个配件马六和马八应该是通用的,从门内拆电机时可要小心了,如果电机组件脱离门内凹轮时,要保证凹轮原位,一旦松动,里面的钢丝绳会散开,要复原难度可大了,我失误过一次,半天才复原。

网友:
刚想说补好一个其它也迟早会断,但博主已经说只是临时方案,可以换整个齿轮已经算很好了。

网友:
补了,剩余完好的也会掉,确实不如换整个尼龙齿轮。封闭电机,也可以清理下碳刷粉末

网友:
临时替代是不错的。

尼龙塑料时间长了就是容易老化。

网友:
修复方法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用料材质问题

网友:
这个修理思路不错,有点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
这方法第一次见不错应急用

网友:
在全国最多连锁企业,见过最多都是钢丝拉索烂断裂,钢丝缠绕的,很少见电机和齿轮出问题的

网友:
是润滑油导致尼龙齿轮提早老化,或者尼龙齿轮质量不好耐油特性差
要用尼龙专用润滑油,那种油不会导致塑料尼龙提早老化。但真货老贵了,假货2元一瓶就是凡士林,损害塑料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