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Thermo涡旋混匀仪

楼主(2024-03-21):
赛默飞的涡旋做工还是挺好的

故障现象不通电,测试发现7805稳压坏了,没有贴片封装的,先用一个直插的220封装测试。等配件到了再更换。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有偏心块吧

网友:
恭喜,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啥原理?螺旋晃动吗

网友B:
磁力耦合搅拌器,楼主可以试试同步整流降压板替代,发热比线性稳压少很多。

网友:
又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耦合搅拌器,楼主可以试试同步整流降压板替代,发热比线性稳压少很多。 ...

是不是dc转dc

网友:
贼贵的牌子

网友:
是dc转dc直流变换,网购平台有很多升降压板可选,买好点的。

网友C:
这主控板子有点浓浓的china风

网友:
没用过,,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板子有点浓浓的china风

外科写写是棒子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有偏心块吧

有,在轴上

网友:
贴牌货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