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2A充电器无输出维修,拆开后眼睁睁看着它变好,就当虚焊再补焊一下!

楼主(2024-03-22):
一个OPPO 2A的老充电器,故障是插电无输出

看着应该是正品

而且插片也不是铁的

周身无螺丝,看了下只有插头这里有缝隙

顺利撬开,壳子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板子正面
没配重,还用了这么多胶,只能是正品了

反面都是贴片件

保险,测过没断

还带NTC热敏电阻,防浪涌
10u高压电容,Y电容等

变压器不大

输出固态电容和专用USB座

这边还有个金属片,是给低压侧二极管散热用的

SC1162K2:Power Integrations集成功率开关的单电源管理芯片

全桥

输出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没短路

通电试下看
高压电容两端有电压

但就是没输出

翻来覆去测量和检查,突然发现有输出了,还能带载

仔细查看各焊点,貌似也没问题
就当是虚焊,先补焊一下输出USB座子等相关位置

重新装好,还真是恢复正常了

这故障能眼睁睁看着它变好,应该还是哪里虚焊了,一般插头插座是高危部位

网友A:
大神一般都是有如神助,你这是有如仙助!

网友:
元首真的虚了吗?

网友:
这就救活了充电头,不错。

网友:
z这也行????这技术遥遥领先,一般人可学不会

网友:
做工设计都挺好

网友:
家里有个同款的,至今仍在使用。

网友:
可能是插片跟板子接触不好

网友:
这做工用料只能到5V2A吗?应该不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一般都是有如神助,你这是有如仙助!

可能就是欠拆

网友B:
你居然敢说元首,盖世太保抓你回去弹jj300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敢说元首,盖世太保抓你回去弹jj300下

哈哈,我想送元首几瓶听花酒!

网友:
知道被拆,吓好了

网友:
带着电摆弄可危险。

网友:
拆得水平真高

网友:
确实有时能碰到你这种情况,拆开没修就好了.

网友:
全桥旁那个插件焊点感觉不太好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修的心里没底,自己的还好,别人的你都不敢收费,怕返工
这个功率测试仪不错,看的好玩,我用不上
请教一下大神,现在的快充都表120W但是功率插座最多显示大概40W的样子
是不是标称120W是用这个USB功率测试仪测出来的输出而不是输入?

网友:
一般是220V的插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