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救活一台两吨电子吊称(NOYAC OCS-2T)

楼主(2024-03-21):
捡回一台吊称  破破烂烂 灰头土脸的

面板塑料破损

身份牌 2吨的

反正都这样了 拆了看看吧 应该是坏了  挺贵的东西 不然也不会被扔了
开后盖 线都断了

里面的电池 看来是短路了 线都烧没了

电池线都烧完了

拆面板

找出可调电源通电再试一下吧 没反应就拆了卖废铁

结果出乎意料 居然能正常开机自检!

这就有点意思了 修一把试试吧!

烧毁的电池线换成硅胶线

电池端子换新的

把线捋顺了套热缩管穿好

接好后盖上的开关和充电插座线

新电池一块  不过这型号我应该是被原电池误导了 方向不太对

满电

顺利点亮

电池在里面有点空

拿泡沫板塞紧

装好后盖 马上去测一下

叉车挑起来一吨钢砂看看

显示1004公斤

再拿另一台吊秤串联测量 只差2公斤 不错不错

最后再把塑料面板修一下

粘回去

完活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称重了

网友:
这东西有备无患

网友:
这样工程用的也能捡到

网友A:
这东东好啊,要是给人做体重计,误差也应该不大,千分之二,精度很高了。

网友:
还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称

网友B:
以后老刀去菜市场买菜就拎着这个秤吧

网友C:
还需要有个吊车

网友D:
我X,这玩意都捡得到,新的怕是没个千八百的买不到吧???

网友:
这么大空间塞满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

网友E:
下面的称头的重量也被上面的加进去了,应该不差多少,如果下面称头本身重量正好2kg,那就数值一致了!

网友:
老刀玩得都是大家伙,按吨计算厉害了
看到一把熟悉的黑黑的玩意

网友:
有分量,给我也没办法实测

网友:
这要是用,得有一台吊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老刀去菜市场买菜就拎着这个秤吧

我:老板 来二两五香面

摊主:好嘞 二两五香面拿好喽~

我:我复一下称啊!

摊主:.................

我:不对啊老板 分量不够!

摊主:...................

我:????????

摊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好啊,要是给人做体重计,误差也应该不大,千分之二,精度很高了。 ...

可以 就是人不好往上挂

网友:
不错啊,翻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有个吊车

配合天车或者叉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X,这玩意都捡得到,新的怕是没个千八百的买不到吧???

网购估计700左右吧 实体店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的称头的重量也被上面的加进去了,应该不差多少,如果下面称头本身重量正好2kg,那就数值一致了! ...

挂上下面的再开机就可以了 两个称差2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