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进来看看 升级老本本 有没有比较有性价比稳定的固态硬盘推荐

楼主(2024-03-21):
升级一老本本,sata接口的SDD,有二手的,品牌的,120G,128G,256G的,怎么选择就合适?有没有比较有性价比稳定的sata接口的SDD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系统盘256G够用了,品牌当然是一线的比较好,但一线的新的应该没有了。国产品牌真不好说。推荐用致钛的吧,至少是闪存产商,全新闪存

网友B:
梵想的挺有性价比,不过现在固态都涨价了,买个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256G够用了,品牌当然是一线的比较好,但一线的新的应该没有了。国产品牌真不好说。推荐用致钛的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梵想的挺有性价比,不过现在固态都涨价了,买个二手的吧

谢了

网友:
致态SC001 XT

网友:
老机器非主力使用,想要牌子的那就来个铠侠TC10,不在乎牌子就随便找个那种二线牌子咯,最好是说自己长江晶圆的
现在固态涨了,性价比不如去年了

网友:
现在涨价性价比下降了,256好像和512价格相差不大,搞个512的致钛

网友:
我的也是老本本戴尔的N5010,早几年换了一个128G的固态,比原来的机械盘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梵想的挺有性价比,不过现在固态都涨价了,买个二手的吧

可知道为什么涨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知道为什么涨价啊

资本搞事!

网友:
到鱼上面买个24xt en或者2258的盘啊

网友:
性价比盘:英睿达MX500

网友:
还是找以前的mlc带缓存的,绝对耐用

网友:
现在买固态不明智.
致钛001  256G 一直是100出头的,512G 便宜时160元左右.
现在涨上天了.256G 应该140左右,
网上戏称的SSD界消仿员也不如过斯.

依我看不如选择铠侠 .

或者出门左拐交易区看看, 有个十年老贩子卖 208块的 512G MLC,可惜 不包邮.

网友(2024-04-22):
一般情况下128都够用了,梵想的SATA硬盘128百来块钱,还可以,或者去PDD买品牌货二手的,大概50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