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串联在电路或者并联在电路,钳位电压 反向降压

楼主(2024-03-21):
1,都要和合适阻值的电阻串联的

2,反向串联在电路里,可以给后面降下电压,但电流很小的时候,压降比稳压值小。

3,并联在电路里,可以钳位电压,但是很可能流过的电流很大,烧掉管子,,这样做很不妥

4,很多补充,欢迎

网友A:
以前主要玩单片机,模电没怎么在意,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模电的作用大了

网友:
只是适合工作在小功率小电流的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主要玩单片机,模电没怎么在意,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模电的作用大了 ...

不是的,很多模拟的都可以由数字取代,复杂的模拟电路有芯片,一般人根本设计不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拿稳压管驱动三极管,做三端稳压器,这样扩流大点。。稳压管电流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很多模拟的都可以由数字取代,复杂的模拟电路有芯片,一般人根本设计不了 ...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对简单电路来说用个单片机去控制太复杂了

网友:
还要看稳压管自身的功率

网友:
是的,就的看稳压管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