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L55M5-AZ灰屏维修

楼主(2024-03-21):
去年的2月份更换了主板,半年后右边屏幕出现了闪烁的情况,坚持到昨天彻底黑屏了。

开机指示灯闪烁,屏幕无显示,意外按遥控听到声音。说明电视有运行,不是背光就是屏幕的问题,傻傻的先拆机了,忘记了排屏幕也能判断是否有背光。

死马当活马医,之前看过断开排线检测法,运气挺好,断开左边有显示了

以防万一,那就再断开右边排线,没画面一边灰,一边黑,那我就认为左边的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百度,什么扣电容啊,划屏线   断Y啊,看了一中午,决定,先贴个胶带1-14看看,线太细了眼睛看花了也没弄准确。关键是数金手指跟黑线相差甚远,最后数的金手指,差不多那个位置贴上,哦靠运气爆棚

最后无线,无暗屏 居然真的好了

到这里我确高兴不起来了,网上有说CK1-8接地的,有说CK1-8接16V电容供电的,还有刷芯片的,更有加技改小板的,那我这个是就这么用着呢,还是要继续改造呢?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改造啥

再看两年够本了

网友:
就这样用吧再把问题折腾大了得不偿失

网友:
坚持下去,彻底不行了再换新的。反正我每次折腾,除非特别有把握的,不然都是做好报废更换的打算,然后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啥

再看两年够本了

大师,我担心某些网友说的这样用不长久,会进一步烧毁其他东西,而用技改小板就能进一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贴胶带修复过好几台了,不过不是灰屏,是重影图像闪。

网友:
能用先用,还能烧哪里,烧了再说,网上也有教割断排线修好的,确实,我们同事就是在网上找的微信修好了给转了100多吧

网友:
屏坏了,这样修,能看多久是多久。

网友:
隔离以后清晰度没变化就这样用着,清晰度有变化可以1-8接地,反正都是看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