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笔式电烙铁没有接地没静电风险吗

楼主(2024-03-21):
看到现在笔试的很便携。而且各种方案也挺多的。销售量也不小。但是对于没有接地会不会有静电风险这一点。有一点疑问。所以特来请教。如果有,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都有,妥善接地最好

网友A:
这种的好难形成生产力用在大批量作业上。还是不要考虑静电问题徒增烦恼。静电和温度管理是工厂保证质量所需要的。玩就别在意这些条条框框 。自寻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好难形成生产力用在大批量作业上。还是不要考虑静电问题徒增烦恼。静电和温度管理是工厂保证质量所需 ...

有道理,普通散户随便玩就行了。

网友B:
用电池的 就没有这种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的 就没有这种风险

静电放电是因为电位差,电池并不会降低电位。

网友C:
用余温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余温来焊接。

老师 要区分漏电和静电的区别。

网友:
妥善接地最好

网友D:
过去总是听说场效应管容易被静电击穿,有时手拿一下就会被人体带的静电击穿,所以很讲究,不但电烙铁要可靠接地,人的手腕也要戴上防静电环。现在很少听说有这样的要求了,论坛很多人做点焊机折腾MOS管,也没听说谁的MOS管焊好还没用就击穿了,也许是因为现在的MOS管是内置了所谓的齐纳二极管等起到了保护作用了吧。至于其它的元件,例如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等,没那么容易被静电击穿吧,所以很多人不考虑静电似乎也没受到过什么损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去总是听说场效应管容易被静电击穿,有时手拿一下就会被人体带的静电击穿,所以很讲究,不但电烙铁要可靠 ...

真的有. 我做T12控制板的时候.TPC8107 LM358很多坏的..不加热,一直加热到烧红烙铁头都有..做5个控制板,8107能坏3-5只,LM358要准备10多只才够用. 坏的原因未知只能赖静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 我做T12控制板的时候.TPC8107 LM358很多坏的..不加热,一直加热到烧红烙铁头都有..做5个控制板,81 ...

你赖静电不行啊,要有证据。你应该再做5个同样的板子,还用上批的TPC8107和LM358,把烙铁和人都做好静电防护,这回要是一个不坏,那才能肯定是静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
要接地

咋接呀,在烙铁头上绑根电线。然后插到插座的地线孔吗

网友G:
有接地也不安全。我用黄花907可调的。透明塑料那一款。带静电夹子把我一块解码板上cs8416焊坏了。你可以用电烙铁量一下。烙铁上带十几伏电压。几十块买一个936就行

网友H:
1、首先,文字要严谨,是“笔式”,而不是“笔试”;
2、要看你经常用它来焊接什么,如果是每天用来焊接非常高档的电子产品,这个显然不合适;
3、如果是日常维修,大可不必考虑静电问题,我维修焊接四十多年,还从来没有过因为静电而损坏元器件;
4、现在如果要接地,没那么容易,前些的楼,供电都有专门的接地线,而且这根接地线是就近打钢钎到大地的,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5、如果居住在北方,有时还需要考虑静电问题,如果居住在南方,因为空气湿润,静电问题几乎不用考虑。
这只是鄙人的想法,不喜勿喷。

网友:
用充电宝或组个电池输出也挻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首先,文字要严谨,是“笔式”,而不是“笔试”;
2、要看你经常用它来焊接什么,如果是每天用来焊接非 ...

是在南方湿度平时挺大的,但是感觉最近开车每天都要被静电打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接地也不安全。我用黄花907可调的。透明塑料那一款。带静电夹子把我一块解码板上cs8416焊坏了。你可以用 ...

907不是三口插头的吗?带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