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象印电饭锅插错220v炸了个压敏电阻

楼主(2024-03-21):
老人家插错220v 炸了电阻,还好漏电开关灵敏。

网友:
运气好,只坏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
确实做工好啊

网友:
把插头改一下就不会插错了

网友:
外部电压不稳压!!!

网友:
做工确实漂亮,而且还干净

网友:
干过同样的事

网友:
一模一样试过一次,也是压敏炸,好在里面的专用芯片没有烧毁,那个芯片100多

网友:
日本电压,你用变压器供电?

网友:
这锅可不便宜…… 万幸只是炸个压敏R

网友:
220转110变压器,2000va的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压敏电阻可靠性极强

网友:
输入高才会烧压敏电阻,110伏的没经过变压器降压接到220伏了吧。

网友:
这个还得变压器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