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市面上ASM1351固件的一些测试~

楼主(2024-03-21):
找了很多固件,从150708到170726
都可以刷入,但是问题很明显,但我再找不到其他没问题的固件了~

简单说一下这些版本固件的问题~

161028_b1_26_80
支持trim,但是在USB3.0或3.1对ventoy有兼容性问题

161028_B1_26_80
支持trim,但是在USB3.0或3.1对ventoy有兼容性问题
对设备自定义名称不生效(盲猜这是为其设备单独定制的固件)
这也是唯一对1351完全贴敷的固件

170505及170726
不支持trim,但是对ventoy没有兼容问题

也可以对设备自定义名称
(正常来说能刷给1351又是16年之后的固件不应该有不支持trim的问题,盲猜从17年之后的固件开启trim单独增加了某条设置命令?)

总结就是161028_B1_26_80是唯一对ASM1351完全贴敷的最新版本,往后的固件要么不支持设备自定义名称要么就是不支持trim,很烦~

楼主:
然后追加一下关于这些固件的问题把

180328版本的支持trim但是对ventoy有兼容问题
(感觉此固件就是由16年的某版本固件修改而来)

补充内容 (2024-3-24 13:18):
补充一下,180323这版本和上面的某些不支持TRIM的版本都无法对设备自定义名称,强制显示设备名称为MINIPRO RAID V3,应该是专门定制的~

网友A:
支持trim倒是不重要,但1351的所有固件都支持uasp协议,在usb3.1 10gbps和3.2 20gbps口下传输大量文件卡盘掉速c7 c3猛增。无法忍受只能关闭电脑系统uasp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trim倒是不重要,但1351的所有固件都支持uasp协议,在usb3.1 10gbps和3.2 20gbps口下传输大量文件卡盘 ...

涨C3是固态颗粒或者与主控的搭配问题。比如2246配15或16nm的颗粒,会大量涨C3。
涨C7跟硬件关系比较大,感觉不是桥固件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涨C3是固态颗粒或者与主控的搭配问题。比如2246配15或16nm的颗粒,会大量涨C3。
涨C7跟硬件关系比较大, ...

应该是固件不兼容的问题,插3.0口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不兼容的问题,插3.0口完全正常。

我最近折腾这玩意完全是因为手里四个海智得的500G盘退役,两个做成固态U盘,两个合成1T了~
我这开了几个海智得的没出现C7问题,C7有问题一般都是SATA接口和线的问题~
C3我这盘有这计数,看见内部是镁光的划线片感觉应该是颗粒问题导致的,但是数据验证都没啥问题~
我这几个盘C3是SATA盘本身就有,每个盘的计数都不一样,有的几万有几百,感觉就是颗粒自身的问题,而主控在纠错,一般感觉不影响使用,应该跟1351的USB主控无关~

网友(2024-09-20):
还以为有固件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