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拉线开关防断线小改进

楼主(2024-03-21):
家里的老式拉线开关,以前用一段时间,线就会从开关内断掉。偶然的一次,突发奇想,用铜线里的铜条弯成一节链子的形状,再用绳子系在铜条上。自从改进后,用了好几年都不再断线。拉线开关有一个优点就是安全。所以一直没有换掉  图一网络搜索的图,  图二拍摄改进后的内部图

网友:
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拉线开关了。

网友:
几十年前也这样干过,一毛一样

网友A:
看图片,存在安全隐患,还是请持证电工及时更换。

网友:
也可以套一节塑料管进去,也能管好多年。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拉线开关安全难道现在的墙壁开关不安全?

网友:
用金属的有安全隐患,拉绳松手时经常会被弹上去,金属弹上去会接触到触点。

网友:
好久没见过这种开关了

网友C:
有时间整拉线还不如把线头整一下

网友:
现在都是跷跷板开关

网友:
一般来说因为受力的原因,那个地方非常容易断,以前有用钥匙链替代那一截绳子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拉线开关安全难道现在的墙壁开关不安全?

墙壁开关只是美观而已,绝缘距离没拉线开关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存在安全隐患,还是请持证电工及时更换。

钉在木头门框上的,没什么隐患。如果漏电也有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整拉线还不如把线头整一下

线头还好吧,不大美观而已

网友:
已经好久没见这种开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头还好吧,不大美观而已

一:线头氧化了会加大接触电阻容易发热
二:线头爆丝,有打火的风险
另外那的静触头上表面脏成这样了接触面估计也好不到哪去,有空打磨一下

网友:
70年代的老物件喽!

网友:
不错不错,出口那里也比较容易断

网友:
很久没有见到拉线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