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充电板有毒

楼主(2024-03-21):
暴力吹风机 前几天弄好了 中间使用过几次 最终没电了 用这个充电板充了一天一夜  今天起来一看还是红灯 有这么慢吗?开机 没反应 扒开电池一量 电量为零

去掉电池测量 一会12.98v一会4.69v,
用可调电源强行充了一会 貌似没救过来啊
顺便吐槽一下上次捡的这个B6 真是难用啊 摸索了几次都没搞明白 充个电真是麻烦

楼主:
顺便免费送一个华为的路由器 上次捡回来的 今天有空通电就冒烟啦……拆开一看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没能力修 觉得有用的朋友拿走

网友:
多修修就会了,玩数码就得多动手。

楼主:
不显示吗?

网友:
我今天刚好在闲鱼上看到有这一款充电器,幸亏没下手。

网友:
是tp5100吗,可以设置是充4.2V还是8.4V。

网友:
充电无小事,特别是三元锂电池。一生平安!

网友:
电池能量出电压吗?不会是安全阀爆了吧

网友:
这是充电板还是放电板?!

网友:
你买的是充3串的,然后你给2串充电?

网友A:
B6很经典的啊,做个ttl小板还能连电脑看曲线。设置也是模型充的常规套路,选电池类型,设置电流,电压,开始……

网友B:
你这是两节串联吧,怎么输出是12.98V。。。空载8.4V才对,问卖家改设置调哪个电阻,改一下就行

网友C:
2串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2串保护板,直接用8.4v电源来充呢,这样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两节串联吧,怎么输出是12.98V。。。空载8.4V才对,问卖家改设置调哪个电阻,改一下就行 ...

买来新的是8.4v的 不用改 接上电池就充了二次电 第二次时间长了一点 电池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串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2串保护板,直接用8.4v电源来充呢,这样基本不会有问题。 ...

电流特别大 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放进去

网友:
话说,B6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很经典的啊,做个ttl小板还能连电脑看曲线。设置也是模型充的常规套路,选电池类型,设置电流,电压,开 ...

电池充放电同口的话 一定要接放电口吗?平衡冲口 引出正负级 可以吗?因为电池是内置的 不方便拿出来充电 用B6接口太多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特别大 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放进去

来一发,我的就是这个 批注 2024-03-22

网友:
保护板只管充电,电池直接放电,看电压来决定什么时候充电,一个5100或者两个4056就可以解决充电问题,或者买我之前买过的那个充电板也不错。

这个是我之前给对讲机改的充电线,也是两串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3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