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220V输入可换锂电池的电蚊拍

楼主(2024-03-21):
主要是买给家里老人用,选220v主要是有插座就可以充电,改过一个灯,用的是TYPE C接口也被怼烂了,用Micro USB接口还要分方向也不太方便,所以买了这种,以为用锂电池,里面应该不会太差,谁知里面电池都没有充电电路,也没保护板,都是电阻直接接电池,可怕的是有一个还是阻容降压直接给电池充电

¥29。银丰这个包装还可以

型号:Y95

平头锂电

阻容降压

转灯三极管:S9015。没仔细看电路

¥43。另外的一个,也有坛友拆过这款,这个包装就比较随意

跟坛友拆的一样,用的开关电源,不过充电还是经过电阻接电池,LM358转灯

这里的IC没设计尖峰吸收回路

后面这款既然有电源,改个4056进去还能用,另外一个一言难尽!改吧麻烦,留着直接用又不放心

网友A:
这个,老人用。还是用AA电池稳妥

网友B:
使用这个的需要视力好,不然找不到蚊子

网友:
可以,有电池保护芯片

网友C:
我感觉用usb接口的都不会太差,而220V的都不咋样,而且不安全,那这么长的电蚊拍往插座上插的时候不方便,容易触到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人用。还是用AA电池稳妥

13块钱包邮买了个,有led照明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个的需要视力好,不然找不到蚊子

13块钱包邮买了个,有led照明灯的

网友:
第二个和我之前拆的外观和内部都一毛一样,就是牌子不同,所以肯定是一家代工厂生产的。这个做工算好了,至少是真隔离型开关电源,转灯有LM358,大功率震荡管,大号微动按钮。价格方面应该算合理了,我妹在超市买的花了40大洋。前面那个太不划算了,阻容充锂电还没专用芯片,很容易过充起火啊。

网友:
和我之前拆的外观和内部都一毛一样

网友:
13元包邮的买一个,去掉里面的铅酸电池,直接用一个18650加个锂电保护板,充一次电可以用一年,这几年帮忙朋友改了不下30个了

网友:
阻容给锂电充电,这个有点猛

网友:
买过同款,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D:
这东西的质量,呵呵。

网友:
阻容降压直接给电池充电,不安全。感觉像是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的质量,呵呵。

装机风扇里的无刷驱动板也是,连超频三春风都是手工布线,AVC台达是eda软件自动布线,内置堵转重启保护。楼主电蚊拍可以改220转5v模块电源,加4057充电板。

网友:
为啥厂家都喜欢省充电电路呢,单纯是因为成本吗,还是说想让产品别太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用usb接口的都不会太差,而220V的都不咋样,而且不安全,那这么长的电蚊拍往插座上插的时候不方便, ...

同感

网友:
用USB线充电的可能好些吧。

网友:
厂家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