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造史上最低成本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4-03-21):
淘宝时间继电器模块一块11.7元,买MOS管输出的。时间最小0.01秒的,论坛购买的超级电容2个40元,很早以前论坛买的12V40A继电器5个不超过5元,旧的空调铜管10MM的50公分,6MM的30公分,10MM的砸扁连接超级电容跟继电器,6MM
的做焊笔。继电器模块第一次用,首先要测试继电器模块的输出波形,看连接继电器后输出波形能不能满足要求,测试下来要在输出的正负极反向并联一个高频二极管,消除继电器线圈产生的震荡脉冲。输出波形就完美了。全部连接起来,超级电容充电到4V开始测试,0.15的纯镍0.02秒2个脉冲勉强能点住,充电到5V0.02秒2个脉冲直接干穿,调到0.01秒一个脉冲就拉不下来了。

6个串联内阻1.9毫欧。平均每个0.3毫欧.

未并联二极管时继电器驱动波形,有很高的反向脉冲。

5个40A继电器并联。

测试继电器输出波形,

继电器并联二极管测试。

并联二极管后波形完美,

电压4V时效果。

5个继电器并联。

时间继电器模块。

5V0.02秒2个脉冲击穿电池。

5V0,01秒一个脉冲,

拉不下来了。

输出加二极管。
暂时还在测试阶段。

补充内容 (2024-4-3 10:09):
点焊机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952-1-4.html

网友A:
要是有其中一个继电器烧蚀了没弹开就要遭

网友B:
这种怕是都不敢称:史上最低成本的电容点焊---路边捡个400V电容,220V插座里捅一下充电,然后又在电池上捅一拍的上点焊完成.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继电器还能这样用?

不会把触点焊起来?

网友C:
不怕继电器触点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其中一个继电器烧蚀了没弹开就要遭

MOS管击穿短路的概率也不小吧,是要考虑这些偶然因数,那就继续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怕是都不敢称:史上最低成本的电容点焊---路边捡个400V电容,220V插座里捅一下充电,然后又在电池上捅一拍 ...

交流220V 敢直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怕是都不敢称:史上最低成本的电容点焊---路边捡个400V电容,220V插座里捅一下充电,然后又在电池上捅一拍 ...

我这个只是相对于那些一套控制板就上百的而言。相比较性价比更高。

网友:
想法可以,但是继电器不行,这样并联使用绝对不可以的,继电器触点有差异,会先烧坏某一个,用这种12V 500A的大继电器还差不多,触点粘了很致命的,这玩意会燃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继电器触点粘连?

怕可以改MOS管啊,看驱动波形可以直接上MOS管,只是手里没有现成的,现在的MOS管价格高,低价的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怕是都不敢称:史上最低成本的电容点焊---路边捡个400V电容,220V插座里捅一下充电,然后又在电池上捅一拍 ...

这个有点狠..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 冲50-220v的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怕是都不敢称:史上最低成本的电容点焊---路边捡个400V电容,220V插座里捅一下充电,然后又在电池上捅一拍 ...

这是狠活,弄不好自己得先爽一把!

网友D:
这种电容电焊机说实话不敢用,见识过一般电容爆炸,有点怕这种大电容玩意爆炸了

网友:
继电器并联不可取,触点闭合有先后

网友:
看焊点都发黑了,还是有点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电焊机说实话不敢用,见识过一般电容爆炸,有点怕这种大电容玩意爆炸了 ...

超级电容比锂电池安全。还没见超级电容爆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其中一个继电器烧蚀了没弹开就要遭

有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