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电池内阻仪用万用表笔改做测试笔

楼主(2024-03-21):
跟风购TS457电池内阻仪,用万用表笔和双面线路板和8支测试针做了一对测试笔,选用牙线合做收纳合,到时选好材料再做个测试架。测试笔每一支装四根针弹力好,打算再装两根也不易坏,测铅酸电池效果好。

网友:
不知道表笔探针的弹性和电阻怎么样

网友:
捅不了几次就脱焊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牢固,时间长了会松动

网友A:
没有弹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弹力的吗?

用了4针有非常好的弹力,用2针弹力差和容易扭坏。

网友:
应该把线缠成麻花状。

网友(2024-05-26):
大家可以直接操作作业。
使用效果很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