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无充电小风扇

楼主(2024-03-21):
去年夏天老表在多多买了两个这种锂电风扇,后面他老婆看到同事也买了同款,问了一下价格还便宜了,她又买了个粉色的,我老表说她败家。。。。
手上这个是早期买的非长续航版,20左右。老表说风扇摔过几次,开机一档有时候转起来困难,拍一下又好了。感觉好像哪里接触不良的,准备拆了看看是什么问题。

▼风扇个头看起来挺大,和以前的尚朋堂差不多吧,外观看着还行。

▼背面是C口好评,两个按键分别是灯光和开关,都可以单独控制。

▼底座的夹子力度不小,撑得底板都有点翘了,真怕哪天给撑断了。

▼风扇罩15CM,扇叶12CM,尺寸够大了。

▼网罩旋转可以退出来,照明是两黄两白4颗LED。

▼整个风扇没有一颗螺丝,全是卡扣,不小心撬坏一个卡扣。

▼板子也就这样了,一块无字单片机搞定。

▼单片机驱动几个管子控制LED照明和电感升压给风扇用,4054给电池充电,貌似缺少电池保护电路,电池本身不带保护板。

▼黄光LED在下面长条PCB上,白光LED集成在主板上。

▼使劲把扇叶拔出来,那个铁氟龙卡簧不知道崩哪里去了,可以看到风扇轴上竟然有不少头发,风扇启动困难的元凶找到了。

▼这个透明的扇叶挺厚实的,差不多有2mm,而且还挺硬的。

▼电机定子铁芯厚实,线圈还算饱满,4极就一个绕组,霍尔型号1578。

▼蓝皮电池拆了,换了节2500mah的18650上去,怕原来的双面胶粘不牢,四周又加了些泡沫棉支撑,顺便给风扇加了点机油。

这个台风扇修复后扔给老表的小舅子用了,反正他用不了那么多。这个虽然是三无产品,但外壳做工看着还行,忘了看包装盒了,盒子也许有厂商信息呢?

网友:
20左右买这么大尺寸的风扇相当阔以了,而且做工总体还不错

网友A:
请问这种夹子的,直接平放桌面上,扇叶转起来以后,风扇整体会震动或者转圈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夹子的,直接平放桌面上,扇叶转起来以后,风扇整体会震动或者转圈移动吗 ...

试了五档最大风都没移动,很稳,夹子底部有防滑垫的。

网友:
无刷电机,靠谱

网友:
只要是无刷电机就行,那些用有刷电机做风扇的用不住

网友:
这种风扇很怕磕碰。

网友:
无刷电机的

网友:
我有几个无刷风扇用了几年了,有电池盒可以替换电池的

网友:
太强大了 中国制造

网友:
去年买了个差不多的,装的18650尖头,带电池盒,换电池比你这个方便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不孬

网友:
这风扇做得相当好了.就算是三无产品,我也能接受.

网友:
这做工不错了,三不三无无所谓,我拆了几个都是玩具电机的,用不住,不过电机好换,家里玩具电机也多,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
无刷电机的可以了,而且尺寸那么大,放办公室桌面随便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质量还可以,比我买的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
看着还行啊,可以改造改造

网友:
十字定子普遍有齿槽转矩脉动,共田F95阶梯空气隙转矩脉动明显,AVC台达定子渐变气隙齿槽转矩小点,变频风扇里12极三相定子齿槽转矩最小。

网友:
夹子风扇去年还挺流行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