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欧奔·PNTU国际电工IP55防水隐藏插座

楼主(2024-03-21):
螺丝没有直接接触电线,设计好评。
铜片看起来比上次拆的厚实。

网友:
铜条看上去挺厚实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多少钱撸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便宜插座最大的问题是不耐插拔,插不了几次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款防水插座看着不 错

网友:
现在这种隧道式的多了。

网友:
看做工还行啊。

网友:
看着是铜螺丝

网友:
0.7mm的铜片还是不错的,现在很多插座都是0.6mm的了

网友:
防水插座通常用在厨卫,而厨卫的电器很多又是带漏保的大插头,不知道下凹的空间能不能容得下

网友:
防水插座最好做成结构防水,而不是用密封圈来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