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老板消毒柜

楼主(2024-03-21):
消毒柜最近使用时发现消毒后,碗碟都是凉的,水也没烘干,于是怀疑发热管坏了,现在梅雨季节马上就要来临了,赶紧拆下来看看!

果然是发热管坏了,某宝上买条回来换一下!

网友A:
我X,竟然有汪星人,壕无人性啊...

------------------------------

网友B:
是修发热管,还是换发热管?

修,那不是一般的技术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修发热管,还是换发热管?

修,那不是一般的技术和设备

没说修发热管呀!只是说修消毒柜,更换发热管修好消毒柜,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竟然有汪星人,壕无人性啊...

汪星人怎么会有人性呢?

网友:
那不是一般的技术和设备

网友:
老板的东西都不便宜。这东西我修过,也是换了发热管就完成任务。是因为那个亲戚嫌上门服务费贵 ,还有配件费也贵。

网友:
发热管坏了,黄毛很好奇。

网友C:
请教一下,这种发热管是220V供电吗?
家里有一大一小的消毒柜,小的也是两根发热管都不加热了,
还没维修,怀疑是可控硅故障。两根灯管都坏的机率不大吧

网友D:
学习一下,要买哪一种发热管

网友:
高温紫外柜

网友:
发现一只汪星人降临地球,,,,

网友:
这个新的不便宜

网友E:
这个帖子的精华在于这张有狗子的图片,狗子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种发热管是220V供电吗?
家里有一大一小的消毒柜,小的也是两根发热管都不加热了,
还没维修, ...

22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的精华在于这张有狗子的图片,狗子是亮点。

这算不算掌握了某种密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要买哪一种发热管

拆原装管看参数,电压、功率、还有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种发热管是220V供电吗?
家里有一大一小的消毒柜,小的也是两根发热管都不加热了,
还没维修, ...

有没有可能坏第一根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当第二根管坏了,没有温度了你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