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邦迪HBD-ER200GA路由器硬件照片

楼主(2024-03-21):
皓邦迪HBD-ER200GA路由器的硬件照片,此款路由器可以刷爱快A135S固件,需要动手能力,必须换32M闪存芯片,原始芯片刷入固件有问题,无法使用。。

网友A:
外挂个IC+是啥意思,PO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个IC+是啥意思,POE???

是的,这个IP804A就是一个48V Poe 供电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个IC+是啥意思,POE???

对  4个千兆口自带POE供电

网友B:
谢谢,我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到了就刷试试,你说的闪存要换,我看看先去弄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到了就刷试试,你说的闪存要换,我看看先去弄几个。 ...

写入了一份官方的a135s进去,开不了机,获取不到ip,又不知道怎么查看ttl启动信息。这咋办?

网友C:
这个flsh本来就是32m的,根本不需要换。135s要改mac,要不然是用不了的,联网就是红x,还有可能被远程把系统给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flsh本来就是32m的,根本不需要换。135s要改mac,要不然是用不了的,联网就是红x,还有可能被远程把系 ...

这个得有其他路由器的编程器固件。网上下载了一个升级的不行,因为爱快路由器的固件都加密了,需要对应的Bootloader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flsh本来就是32m的,根本不需要换。135s要改mac,要不然是用不了的,联网就是红x,还有可能被远程把系 ...

我出30元 ,购买135s的编程器固件。有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刷135s呢 刷爱快m50不行吗,m50编程器固件论坛有得下载 先刷breed 固件要改下mac和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30元 ,购买135s的编程器固件。有吗?

私聊吧,这样公开说这个不是太好

网友D:
刷第三方固件以后,poe功能还正常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第三方固件以后,poe功能还正常吗?

正常  我一般刷高恪路由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第三方固件以后,poe功能还正常吗?

刷了后poe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第三方固件以后,poe功能还正常吗?

看错了,5口的poe正常。9口的刷了才没有poe

楼主(2025-04-27):
这个图发错了 不是这个型号是皓邦迪HBD-ER200G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