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有没有懂木工的,橱柜隔板怎么去除?

楼主(2024-03-21):
厨房吊柜,已经装好了。现在想改个电动升降拉篮,需要把中间隔板和底板去掉。问一下各位师傅在不拆下柜子有什么好方法能去掉这两块木板。需要用到什么工具? 柜子右边也是这种结构,两个柜子共用一个底板。所以只能锯掉。我想用万用宝,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中间一个好办,板子上应该能看到紧固用的锁孔,锯断板子松开锁扣就可以拿掉,下面的板子只能锯,非必要不建议拆,锯了贼鸡儿难看...

网友:
木工现打的肯定是枪钉+螺丝,不好拆。工厂定做的话不一定

网友:
板子两侧有暗钉,拔出来就行了

网友:
做的这么好的柜子,除非动手能力很强,做完看不出痕迹,不然就像狗啃的一样难看的要死

网友:
两个板子去掉,柜子就散架了

网友:
中间的好去,底下那个要截断,不要影响右边的板子

网友:
底板可以打下来,锯掉多余部分装回去。它和其他板子一样,一般是用气钉枪固定的,某些部位还需要封边。没有专业工具,即使改好了也可能既不稳固,又不美观。

网友:
吊篮安装可以留边的话……曲线锯

万用宝 要找个长铁条 做靠山 ……不然就考验人手稳定了

网友:
这成品吊柜中隔板一般都是暗钉,要取下来只有把隔板锯断

网友:
底板取掉,结构都要散了。除非把两扇玻璃拆了,钉一块板。

网友:
你得考虑结构和安全性,别去掉底板后吊柜散架就不合算了

网友:
从下面看如果没有固定件,那就是侧面穿透固定,要从外面拆

网友:
你把整个柜子取下来再折腾

网友:
地板不建议拆,不然就散架了

网友:
底板取消右侧门会左右晃动。

网友:
底板可以开槽,但不要锯断,右侧门就不会晃动了。

网友:
如果柜子旁边没有柜子相连,还是拆柜子最方便,就两个螺丝拧下来柜子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很难弄。

网友:
柜子拆下,本来就是角码固定的,好拆。买一把好一点的三倍手锯据地底板,接茬手工熨斗封边。中间那块板从中间先锯一个大力出奇迹就能下来,钉枪订的。右侧隔壁柜子上下重新加角码。建议本格子加个和柜体一样厚的背板,这样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