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两把锂电锤

楼主(2024-03-21):
以前是小凡的5401锂电锤,用坏了。现在又买了两把锂电锤,红色的去年买的100元,另一把今天买的300元,都是裸机。

网友A:
去年买了一把德力西的有线都花了300多,300的锂电锤性价比高啊。

网友:
性价比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买了一把德力西的有线都花了300多,300的锂电锤性价比高啊。

还要看耐用不

网友:
就是不晓得耐用不

网友B:
130多多买了个活塞电锤裸机,电池加上保护板10节217008A 10C一百,合计2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0多多买了个活塞电锤裸机,电池加上保护板10节217008A 10C一百,合计230

什么电池那么便宜啊?

网友D:
这个重型电锤劲大不大?

网友:
这是真干活啊,我的5401都已经满目疮痍了

网友E:
锂电当电锤 靠谱么?总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功率就没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重型电锤劲大不大?

感觉不错,明天我用这个重型锂电锤试试25mm钻头打混凝土和红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池那么便宜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锤劲大不大?

楼主:
就在刚刚几分钟前我在路边打混凝土块,12厘米厚度,钻头25毫米,打了两个孔,打一个洞的时间在1分50秒。我没有特意用力压钻,正常的手法。在打第二个洞时卡了一下,电钻有离合器,很安全。我不是卖家,没有特意为这把钻宣传,只是实际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当电锤 靠谱么?总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功率就没有劲

就在刚刚几分钟前我在路边打混凝土块,12厘米厚度,钻头25毫米,打了两个孔,打一个洞的时间在1分50秒。我没有特意用力压钻,正常的手法。在打第二个洞时卡了一下,电钻有离合器,很安全。我不是卖家,没有特意为这把钻宣传,只是实际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重型电锤劲大不大?

就在刚刚几分钟前我在路边打混凝土块,12厘米厚度,钻头25毫米,打了两个孔,打一个洞的时间在1分50秒。我没有特意用力压钻,正常的手法。在打第二个洞时卡了一下,电钻有离合器,很安全。我不是卖家,没有特意为这把钻宣传,只是实际感受。

网友F:
锂电轻锤强烈推荐湘利的,新的太贵,二手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锂电轻锤强烈推荐湘利的,新的太贵,二手超值

湘利的电池是不是跟大有的电池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