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ESP8266的吗? 问下运行电路问题..

楼主(2024-03-22):
这个是07S模块, 不考虑烧录模式,只考虑运行.  这个线路行不行?
5V输入,经过TLE42744稳压到3.3V给07S供电运行.只在3.3V的正负极间加个了100nf电容做滤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求指教.)
然后就没其他电路了,只保证正常运行.
请问,我这样的电路正不正确..还需要增加什么吗? (只要求供电让模块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A:
CH_PD        高电平工作;低电平模块供电关掉

网友:
3号脚en接高电平,1号脚rst建议接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_PD        高电平工作;低电平模块供电关掉

CH_PD这个脚我没上拉,只接了VCC和GND,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