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最优雅的】兆能M2无痛加装USB3.0 (开源)

楼主(2024-03-22):
可能是你见过最优雅的兆能M2/和目AX18 无痛加装USB3.0方案

一种优雅的无痛的兆能M2加装USB补丁舒服宝
你还在为0201的小零件发愁吗?你还在飞线飞瞎眼睛吗?你还在为难看的飞线浑身难受吗?
参考
折腾一台很不友好的路由器:兆能M2升级运存、加装USB供电、固件刷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71&fromuid=1795013
兆能M2加装USB供电,修正USB3.0电路!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64322-1-1.html

打咩 我们不要
我们要的是优雅
要的是方便!
要的是无疼!
借着jlc的免费fpc打样,制作以下补丁,解决的痛点:
1、免去手动飞线
2、免去补正面0201小零件
3、免去难看的降压模块补丁
4、完善的防静电保护
5、进过计算的阻抗匹配
6、完美对准的焊接位置 一焊就好!

成品图:

步骤
0 去JLC免费打样FPC

1 清理焊盘 贴一点高温胶带保护住防止短路

2、焊接FPC

3、fpc背面贴点双面胶

4、焊接FPC usb座子 并飞线接入12V电源 完工

效果如下:
插入U盘显示内核日志:

测试:

楼主:
开源工程见这里:https://oshwhub.com/posy/zn_usb_fpc
注意!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自己玩可以,拿出来卖可就不好咯!特别提醒,本人是重度闲鱼玩家,请不要让我在包括但不限于闲鱼看到哦!

点进去如果显示工程不存在 可能还没审核好

网友:
没有这个路由,不过这种改法也太棒了。

网友:
这个牛叉,贴合舒适度堪比护舒宝。。。

网友:
嘉立创666啊

网友:
不懂这个,了解一下。

网友:
技术含量很高啊

网友:
这个真的是无缝对接

网友A:
这不是把我带N76E003坑里的posystorage大佬吗?
玩N76E003你得先有一个CH552G制作的调试器

请问这台路由器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了大佬的兴趣?
顺便问下FPC厚度大佬选择的多少?

网友:
独立供电的方案不错,,有人想的就有人做,,

网友B:
是我眼神不好吗,这图里标注的封装为啥都比实际小一号

网友:
这个就很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眼神不好吗,这图里标注的封装为啥都比实际小一号

因为分英制与公制单位,不仔细的话,你可能会买错

网友:
这加装是方便还好看

网友:
看看路由没有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眼神不好吗,这图里标注的封装为啥都比实际小一号

我看着差不多?最大个头的就是那个0603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着差不多?最大个头的就是那个0603的电容

我咋看着像0805的?和旁边电感比例也不像0603,难道拍摄放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看着像0805的?和旁边电感比例也不像0603,难道拍摄放大的原因

你说的很有道理 看起来那几个电容似乎确实是0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把我带N76E003坑里的posystorage大佬吗?
玩N76E003你得先有一个CH552G制作的调试器

因为是我当时推荐给他的。。。现在涨价了别去给js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