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漏一台上海沪工电焊机WSM-300,有个开关不知道功能

楼主(2024-03-22):
海鲜市场看到一台上海沪工焊机最早一批WSM-300焊机卖家描述没试机不保好坏收到货后发现面板摔碎了,简易的固定一下,清了一下灰,检查一下没有明显烧的痕迹把mos管和整流管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用维修神器上电灯泡从亮到暗,看着没问题就直接上了380v市电。发现所有功能完好。目前功能研究差不多了,唯有一个开关不知道什么功能希望懂得老铁帮解释一下

网友A:
看起来很专业的设备啊

网友:
不是注明了吗?自锁,非自锁。查看一下有关焊机说明吧

网友:
满满当当都是肉啊

网友B:
这隔离维修电源,无极调压原理是什么?我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隔离维修电源,无极调压原理是什么?我想做一个

不是固定输出110v和220v然后俩串联起来350v左右给380v焊机供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专业的设备啊

嗯,230包邮收了俩一个专业三用机,
捡漏是个好的,一个坏的,zx7-200坏的!用维修电源一试直接短路状态,用万用表一侧igbt全烧了,包括,igbt管附近的电阻和二极管,本来打算放弃刮了一下变压器看了看居然是铜的跟网上220左右的单板机对比用料差不多所以打算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隔离维修电源,无极调压原理是什么?我想做一个

目前用不到无极调压,也不喜欢可控硅调压,斩波太狠,在这个电源尾部单独留了一组220v隔离输出,以后要是用到交流调压的话直接在那220v隔离输出上插个自耦调压器,这样也就行成一个隔离的无极调压输出,也可以配合我做的这个隔离电源检测输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专业的设备啊

百元价位几乎遇不到软启动继电器,和独立焊接控制板独立大功率整流桥,igtt和电容散热片全拆了

网友:
你这个算是同等类型里面质量最好的了,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成本太高,现在一个劲的缩水。

网友C:
这漏捡得爽,新出的机子做工可没这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漏捡得爽,新出的机子做工可没这么好了。

关键价格便宜

网友:
焊接氩弧焊的时候需要按焊枪的开关控制焊机输出 那个按钮就是 选择按一下开始输出放手就停还是按一下松开就输出再按一下才停止输出 类似于按钮开关控制接触器的点动还是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