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tx主板和普通电脑主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22):
听说搞NAS要用itx主板,
为何要用itx主板呢?
itx主板与普通电脑主板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A:
既然是NAS肯搞NAS的小机箱,大主板也放不下啊。

本来打了84个字,看在你能水份上,删掉47个字。

网友B:
nas就是网络存储,至于用什么规格的主板没有要求,itx除了尺寸较小是优势,没啥其他的优势,接口少,扩展功能差都是劣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NAS肯搞NAS的小机箱,大主板也放不下啊。

本来打了84个字,看在你能水份上,删掉47个字。 ...

好像也有人用大机箱搞NAS的,如果使用的是大机箱,不就能装大主板了吗

itx主板是不是只能装低配CPU?

网友:
itx主板有着体积小、耗电小的优点;缺点是用料少、接口少、升级难、供电差、散热弱……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就是网络存储,至于用什么规格的主板没有要求,itx除了尺寸较小是优势,没啥其他的优势,接口少,扩展功 ...

itx主板是否非常节能?

网友C:
主打一个小和节能,如果能买到10*8cm的i5低压处理器工业板子那效果更好。

网友:
对于很多不需要显卡算力的场合,ITX主板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D:
ITX主板主要优点就是体积小,17cmx17cm,缺点是价格高、扩展难。如果NAS对体积没有要求,还是用M-ATX主板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打一个小和节能,如果能买到10*8cm的i5低压处理器工业板子那效果更好。

i5低压处理器工业板子能接几个硬盘?

网友E:
itx 主板体积下,支持的cpu功耗低,nas是24小时开着,可以节电

网友:
NAS小的目的就是一个,节能,因为要长时间开。

网友F:
节能主要看cpu的版本,移动版,低压版都省电,但大板子也支持,itx就是尺寸小,相应的工艺也会提高,比如原来做4层的pcb,得改成6层的了,原件也更密集,对应的价格也得更贵,毕竟家里的房子有好几万一平的,弄个大机箱没地方放,所以换nas机箱省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i5低压处理器工业板子能接几个硬盘?

接几个硬盘得看你的主板接口,原生的有几个,可以拓展的有几个

网友G:
我换过最小的主板只有手般大小,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itx 主板体积下,支持的cpu功耗低,nas是24小时开着,可以节电

itx 主板支持哪些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ITX主板主要优点就是体积小,17cmx17cm,缺点是价格高、扩展难。如果NAS对体积没有要求,还是用M-ATX主板更 ...

M-ATX是不是比itx更加耗电?

网友:
有些itx的电源接口不是常见的24pin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换过最小的主板只有手般大小,性能一般。

手般大小主板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能主要看cpu的版本,移动版,低压版都省电,但大板子也支持,itx就是尺寸小,相应的工艺也会提高,比如原 ...

atx大板接低压版cpu,功耗也很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