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铜包银网线是什么情况,为何这么便宜?

楼主(2024-03-22):
300米网线的价格才115元,
这种网线靠谱么?
是否有人用过这种网线呢

网友A:
银是银色,铝是银色。

铜包铝。

网友:
铜包铝。铜包铝。铜包铝

网友:
铁丝铁丝铁丝

网友:
要包也是银包铜,趋肤效应电流只发生在表面,银包在里面毛用都没有

网友:
0.5平方毫米的线径30米网线用银量差不多是1.1公斤,一克工业银算6元好了,30米网线成本就是6000开外了,卖你107?即便银铜对半开,成本也要3000开外!1米也不止107块!

网友B:
称重就知道了,这种网线是高端网线,应当说比无氧铜网线价格更高才是,无氧铜网线一般是比普通网线更重,比重更大。纯银现在价格在4元到8元一克了,拿来做网线就成本很高,如银成份少,那么包铜还不如无氧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是银色,铝是银色。

铜包铝。

铜包铝网线是不是不靠谱

楼主:
300米铁丝,真有卖家这么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就知道了,这种网线是高端网线,应当说比无氧铜网线价格更高才是,无氧铜网线一般是比普通网线更重,比 ...

怎么才能买到正品无氧铜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买到正品无氧铜网线?

同等长度称重,最重的是无氧铜,否则是普通的半铜半铁或者纯铁合金

网友:
铜包铝比铁芯的好多了。效果跟纯铜差别不大,高频信号趋肤效应。

网友:
包银???现在的商家都是大慈善家啊

网友:
铜包银是骗人的, 里面是 铜包铝.

比全铜差很多,又比铁的强很多,封闭环境用个五年十年不成问题.但是线距不能太长.

网友:
人家说的银是银色,没毛病啊
网线我只买正品工程余料线,好几年前买过华为的余料,那个用料用着就是爽,另外搞网线一定要买好头子和好的压线钳,否则会有各种问题,血泪的教训啊!

网友:
现在的设备和线越做越难接受,生产技术上来只有就想到了怎么简化

网友:
高科技    X包Y

网友C:
买点国标货吧,别整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点国标货吧,别整三无产品

怎么买到国标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