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存储用的不间断电源可以作普通UPS用吗

楼主(2024-03-22):
有个EMC1200W的SPS,可以直接作普通UPS使用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蓄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可以啊,个人电脑用一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不行,emc1200采用铅酸蓄电池,输出电压200v,家用电220v

网友:
对于个人使用的话,完全可以。个人使用无外乎就是突然断电,有个保存资料有时间缓冲关机。非得断电还能用几十分钟个把小时完全没必要。

网友:
应该功率达不到。

网友:
20分钟到半个小时,救救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