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离线声控风扇灯以及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4-03-22):
房子都住了七八年了,但是客厅的大灯基本没用过,怪我当初买的灯太大了,亮度有点太高了,平时一般开餐吊灯就够了。而且以前觉得有空调用不到风扇,后来发现风扇也是有用的,然后就安了一个吊扇,由于没有事先走线,拉线出来很不美观。正好这几年比较流行风扇灯,所以干脆换成风扇灯。为了省钱,还是选择网购,一开始想着买二三百一个的,后来看了看PDD一百多的,感觉也没多大差别,而且很奇怪的是,越大的反而越便宜,48寸的比42的和36的还便宜。实际上电机都是一样大的,无非就是扇叶大了些。
看看以前装的灯,大部分都是玻璃的,当初我废了好大劲自己装起来的。

由于层高不高,所以还是要买吸顶式的,灯头还是很大的。

这是安装完的样子,直流电机,风力不算很大,好处是比较静音。原来灯的膨胀丝的拆不下来了,只好用切割机切断,墙孔还没来得及补。

旧的灯拆了,但是没有直接扔,把灯条拆了留下了,还拆出来好几个led驱动以及一个遥控控制器,三种灯光有三路遥控

然后是LED的驱动器,感觉做工还可以啊

然后是风扇灯的控制器,我选择的离线语音控制器,直接喊小艾开灯或者开风扇之类的就可以启动

控制器写的是电机控制器,实际上还具有语音识别等功能

打开看看

板子的正面

然后就是风扇灯的led驱动,这个功率比较小,也比较简单

网友A:
瞬间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B:
风扇灯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高大上的感觉

要是无线供电,加电控伸缩叶片更好,解决离心力和最低转速限制,避免伸缩时动平衡晃动误差。

网友:
LED的驱动和控制用料做工还算是不错的,早期产品基本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灯看着不 错

主要是比较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