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YPE-C开口神器

楼主(2024-03-22):
日常改造设备中,经常要把不常用的充电口改成TYPE C口,但是小电钻、电洛铁、都不太好操作,为了尽量完美的开好孔,特意寻找了这种加长的母口,把里面的心拆出来,后面的孔插进电洛铁正好。

网友:
神器就是它自己!

网友:
敕封你为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不错啊,简单高效

网友A:
下面纸上的电路图像手画的?

----------------------

网友:
这方法很好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高效。

网友:
神器居然就是自己

网友:
要掌握好温度才行,如果烫过了装上后不服帖。

网友:
好真有创意!

网友:
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网友B:
开口温度设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温度设多少合适?

我设定的是3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纸上的电路图像手画的?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我打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定的是350度

350有点高了吧,看你开口有变形不平了。若试验了完美的开口温度,记得分享一下哦。这个开口办法确实很棒,以前都是用刀刮修口,费时费力

网友:
这样的小孔我一般是 钻头+磨头+锉刀,

网友:
回头测试一下不同温度的开口效果

网友:
用2mm的钻头钻4个孔 尖嘴钳剪断 美工刀用力削平

网友:
方法简单有 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