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线材测试仪耀锐YR2050拆,并增加航空插口

楼主(2024-03-22):
手里一个耀锐YR2050的线材测试仪,用的是USB接口的开尔文夹
偶尔用用,有一回碰到高手说可以改航空插口

嗯,一听航空就高端大气
也不知道改了有啥好处,不过这个2050改航空插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在外壳上预留了开孔,仅用一个小塑料片盖着的
闲来无事改一下玩玩
去网上把XS10的4线插头和座子买好

先拆开看看吧

这个底壳比较有意思,留了一个喇叭的位置,实际上没有安装。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那预留的孔洞,我用小刀就很轻松的把航空插的孔打通了

原有的四线测量分组,中间两线一组,左右另一组。焊起来吧

合起来看看,毫无违和啊

开尔文线也改了,拆开

测一下,不错,和另一组USB的开尔文线对比,基本上一致
先测一根铜线

再测我的点焊机线阻

最后附上完成的照片

楼主:
所以
这个航空插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能直接测内阻吗?

网友:
我也想问,可不可以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测内阻吗?

啥内阻
电池吗
我还有一个同品牌的电池内阻仪哦,也是老款的USB插口
过几天也改了

网友B:
这几根线焊的有点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根线焊的有点LOW了

丑一点
盖上盖子看不见了

网友:
测试仪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C:
没看到航空口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航空口的优势在哪里

连接更可靠

网友:
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可靠了许多

网友:
看主板堆了好多IC芯片,应该不错。

网友:
好像用他家的电池内阻测试仪也嫩干这事?

网友D:
有个YR1030,现在YR2050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可能线的各种参数吗?

网友E:
到底能不能测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能不能测电池内阻?

不可以
我试了
他拒绝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YR1030,现在YR2050都出来了。

YR1030、YR1035+ 和 YR2050 是两个不同的系列,同期的,同样已出来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