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不知名的蓝牙耳机简单拆解未修复

楼主(2024-03-22):
不知名的蓝牙耳机简单拆解未修复

同事的蓝牙耳机,某天没有麦克风功能了,以为是触点问题,重新补焊无救,后面考虑到麦克风贴片难处理,也没修,然后同事就放弃丢掉了。

楼主:
细看之下,这货怎么跟我刚淘的 索爱A1PRO的耳机那么相似?貌似连电池都通用、。

网友:
前排观看,还未看清就丢啦

网友A:
能拆开这么小的耳机就不容易了,至于修复嘛,随它去吧

网友B:
金价大涨,要拿去提炼黄金、、、、鸟。

网友:
主打一个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开这么小的耳机就不容易了,至于修复嘛,随它去吧

我有风枪,但是用风枪估计也容易把好的贴片麦克风吹坏,所以后面也没试

网友:
耳机器件太小,维修不太好操作

网友:
锻炼眼睛的好东西

网友:
估计是麦克风那小玩意坏了

网友:
最要技术的是拆开

网友:
太锻炼视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价大涨,要拿去提炼黄金、、、、鸟。

都不够工时费的

网友:
最后没修好吗

网友:
这么小的道场,还能有什么可以折腾的,直接换新

网友:
蓝牙耳机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
蓝牙耳机不好修,折腾过有同感,夕夕上才7,8元,不值得修。

网友:
上周刚修了一个QCY的蓝牙耳机,挂脖式的,两个电池分别在两个耳机里面,主板上的microusb坏了,重新换了一个,没有热风枪,鼓捣了1个多小时才换好,能充电了,不知道焊坏哪里了,指示灯不亮了

网友:
大小了,眼力不好就没法修,丢也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