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48v直流水泵

楼主(2024-03-22):
给父亲买的用于河渠抽水的,外观图片就不发了省的广告嫌疑,
标称48/60V,扬程25米的一寸。

网友A:
新的就锈迹斑斑,质量堪忧

网友:
一直想淘个48v洗车机,电瓶车插上即可,仰望价格600+

网友:
。。。。。。锈了,
电瓶车电池给它用得加电压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就锈迹斑斑,质量堪忧

那就是个普通的钢管 无防锈处理    当然外面还是亮晶晶  这玩意只要里面不进水就不会坏

网友B:
不锈钢焊接的页轮?电机是永磁的还是串激的?

网友:
扬程能达标么

楼主:
这个没有条件  没有办法测试   我这边河沟也就5-6米高
流量还可以   咸鱼你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焊接的页轮?电机是永磁的还是串激的?

是激光切割后焊接的不锈钢叶轮。
电机是永磁直流电机    空载单节18650就可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