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一下车门拉手

楼主(2024-03-22):
老爷车在一次使用过程中,打开行李门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拉手软了。
麻烦了。外面开不了门,里边也没有应急开门装置。
幸好行李舱没有装货。从二排钻进去。撬开了行李门的内饰板。接着拉开了行李门。

看了一下,是拉手的杠杆断了,这货居然是塑料的,塑料的,塑料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上网查了一下,这货要40元左右。换一个吧,也不贵。
但是到货前咋办呢?传说中的鞋带大法(鸭子兄的独门绝技),正好绳子从断掉的杠杆口位置穿出车外。就这样,应急拉绳大法就完成了。
照片没有,因为涉及鸭兄的版权,不便展示,意会即可。

拆下来了,这就是那个断的塑料杠杆,早就听说不少产品设计出来就是有一个设计寿命的。按这个塑料材料来说,我这个行李门拉手用了17年,应该已经远超设计寿命了。现在才断,对于塑料来说,不亏呀。

但是,设计师和奇累的心就有点黑了,明明可以用金属的,却用了塑料。明明这个配件可以用到车报废的,却做到了提前完成任务。

这个图示的拉手是放平后的状态,正常状态是这个部件翻转过来装在车门上,接着断的位置在上面。上面的杠杆在拉动拉手的时候,压那个铁片,铁片另一端连接钢丝绳的球头。就这样,拉手的转动通过钢丝绳拉开行李门的锁。

经过几级的传动,真复杂呀。

原本换一个就是了,但是为什么要拆解呢?

原因是:鸭兄的鞋带大法使用上有点问题,就是异常费力。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锁头等位置都因为使用时间太长,阻力增大。这就麻烦了。阻力大就意味着即使换一个新的配件,也可能出现用几次就断的情况,毕竟这个杠杆是塑料的,塑料的,塑料的。

那 就先不买配件了,先拆出来看看什么情况,反正内饰板还没装回去呢。

拆完之后发现,其实这个杠杆是可以不用的,直接用钢丝绳连接拉手,这样就跳过杠杆这个传动环节。少一个香炉少一个鬼。

开干。

原来铁片上钻孔将钢丝绳穿过去,就用这个铁片卡住钢丝绳的外皮。

拉手也钻孔,将钢丝绳的球头传过去。整条钢丝绳正好在断掉杠杆的孔经过。

就这样球头就固定好了,拉动拉手的时候就可以拉动钢丝绳了。

装车后才发现,钢丝绳的间隙位置需要仔细调整,要不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1、钢丝剩太松就会打不开车门
2、钢丝绳太紧能开门,但是会阻碍锁门机构的运动,导致锁门后无法解锁,也就无法拉开行李门了。

慢慢调整到最合适的位置,测试各种工况都无异常,搞定。

完工后,外面看不出啥。

老爷车,新拉手就不用换了。就这样吧,应该比新拉手的寿命长。

拆下来了,这就是那个断的塑料杠杆,早就听说不少产品设计出来就是有一个设计寿命的。按这个塑料材料来说, ...

拆下来了,这就是那个断的塑料杠杆,早就听说不少产品设计出来就是有一个设计寿命的。按这个塑料材料来说, ...

网友:
好像有些摩托车的行李箱也是这样结构

网友A:
大部分车(不敢说所有)在车内都有后尾箱拉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车(不敢说所有)在车内都有后尾箱拉手

老爷车的老爷车,通常是没有的。

网友B:
车是15年就不行了,怎么拉手用了17年?

网友:
日晒雨淋,塑料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是15年就不行了,怎么拉手用了17年?

现在超15年也是一年一审了,所以,我的老爷车打算继续用下去。每次年审都是一把过,没必要换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车(不敢说所有)在车内都有后尾箱拉手

我这个不是轿车,轿车没有很正常。但是MPV可以有。毕竟是载人的,多一个应急出口不是什么坏事。

网友C:
本来换一个40也不贵,这么一折腾,40也省了

网友:
自已动手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学习了,同样的老车

网友D:
看了一下,比较好奇文中的鸭子兄是谁啊?

另外行李门是指哪个门?后备箱?

网友:
有些摩托车的行李箱也是这样

网友:
修好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比较好奇文中的鸭子兄是谁啊?

另外行李门是指哪个门?后备箱? ...

不在这里,是我所在车型Q群的一位老用户,他就是加了一条拉绳在车内可以拉绳开门的。

MPV的行李门你想象一下就相当于小面包的尾门就是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换一个40也不贵,这么一折腾,40也省了

就怕换一个也用不了几天,因为整套机械结构的阻力都比较大了,塑料的新件装进去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车锁块那也是铁丝,久了就锈断了,也算是通病。我直接搞成不锈钢丝,再也不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