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04a小板锈蚀

楼主(2024-03-22):
今天工地上面一个电工师傅拿过来一个钳表ut204a,说是电流档有近9a的底数,打开一看应该是钳头进水锈蚀的电路小板,小板上面的电位器天灵盖都掉了,该小板应该是负责电流档的。
目前测试除电流档外,其他各档位都正常,精度也还凑合。想请教有这一款表的大神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小板上面的5个电位器都是多大的,准备拆焊换一下。谢谢

网友:
天灵盖丢了两脚不就是最大的吗

网友A:
喷点WD40用牙刷使劲刷,然后记住电位器位置,每个可调转一圈回到原位,再喷WD40清洗一下。
至于头掉了的,两个脚量一下阻值换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B:
应该都是一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用牙刷使劲刷,然后记住电位器位置,每个可调转一圈回到原位,再喷WD40清洗一下。
至于头掉了的, ...

嗯,刚才量取了一下所有电位器的下方两脚,阻值很奇怪,从5-9一共5个,分别是20K、5K、8.3K、0.7K、12K,估计铁锈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是一样大的

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换电位器换电位器换电位器

网友:
换电位器质量好的。

网友C:
走官方售后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官方售后不香?

这个锈蚀了,售后不会修的吧,毕竟是自己不小心弄坏的。

网友:
跟我的一样

楼主:
已经网购了3*3电位器三个型号的,1K、5K、50K三种,准备先把坏的换下来,微调一下尝试归零,然后再把没有坏的三个换下来,换下来后测量阻值,调整到对应阻值再装回去,应该能恢复。自己能折腾的就省的返厂了

楼主:
电位器全部换新,但是彻底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调整的值不对。

网友D:
直流有负底数,是电位器调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有负底数,是电位器调的不对

谢谢指导,自己实在调不好发回厂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