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105p 0603电容

楼主(2024-03-22):
大家好,105贴片电容容量1微法确定无疑

105p 0603电容,我不确定,但我倾向于P代表精度
理由是,本无105这么一个数量级的电容,有100存在
这颗电容出现在电路的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
有必要标精度吗

楼主:
有2篇精华的大佬,您认为这里P代表皮法吗?
有105皮法电容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2篇精华的大佬,您认为这里P代表皮法吗?
有105皮法电容存在?

哈哈,本身就没意义,1117这玩意有的是电路图你不用,你非跟它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本身就没意义,1117这玩意有的是电路图你不用,你非跟它较劲

大佬,学习探讨,我淘宝搜了一下,出来这样一个标题

贴片电容0603 105Z 105P 1UF 16V Y5V +80-20% 100个

这里U P代表什么?我感觉是有区别?

网友:
这个标注很正常105代表10后面5个零,我们常见的104就是0.1uF的。105=1000000pF=1uF,P是不是代表耐压10V(不是很确定)

网友:
耐压\误差或者温度系数, 都有可能, 没研究过

网友:
105P这样的标注是3位数字标注发,前两位数代表数值,最后一位是倍率,105P的含义是:10乘以10的5次方皮法(pF),就是1微法(1μF)。同理,标注223的电阻,表示22乘以10的3次方,就是22KΩ。另外,关于uF,其实应该写为是μF,因为希腊字母μ不方便输入,大家就用u代替。关于电子元件的标注知识,建议楼主专门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标注为pF的,可能是这个物料的录入少写了个F来着,让你无解了,而精度,耐压,温飘系数不能光靠颜色辨别的的,需要看电容的手册才能准确分辨。。。。

网友:
有规格书的,不同品牌的命名可能不同,但都有对应的原商的规格书

网友:
3、 电容的主要特性参数:

  (1) 容量与误差:实际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允许的最大偏差范围。一般分为3级:I级±5%,II级±10%,III级±20%。在有些情况下,还有0级,误差为±20%。

  精密电容器的允许误差较小,而电解电容器的误差较大,它们采用不同的误差等级。

  常用的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学习探讨,我淘宝搜了一下,出来这样一个标题

贴片电容0603 105Z 105P 1UF 16V Y5V +80-20% 100个 ...

NP0、C0G、X7R、X5R、Y5V、Z5U这些才是这一类电容品质的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0、C0G、X7R、X5R、Y5V、Z5U这些才是这一类电容品质的分类

是啊,材料是关键

网友:
图纸上还有容量,板子上贴片只能知道是电容,大小更不知道了!

网友:
要不就是标错了,要不就是P表示材质X5R/X7R这类的,无非是温度效应、精度之类差异,以前很少这么用,各公司都有材料库,BOM里区分,再说了你一个1117管这些干啥。。

网友:
就一个1117输出 3.3伏电压 ,可能 就一个1u的电容没有什么要求的,就算上个4.7U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