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打蛋器加润滑油:GEEPAS GHM-6610

楼主(2024-03-22):
两个齿轮上压弹簧,是不是为了降低噪音,感觉这样效率低,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
一般用不到

网友A:
弹簧是不是类似离合功能,阻力大或者卡住就打滑,防止烧电机?

网友:
没弹簧齿轮会脱吧!

网友:
没弹簧压会跑出来

网友:
这点点阻力不算什么

网友:
比想象要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是不是类似离合功能,阻力大或者卡住就打滑,防止烧电机?

刚才又拆来看看,弹簧和调速开关配合,按下开关,开关把才能拨动。

网友B:
档位那么多根线通往定子线圈?我还以为是可控硅调速的呢。
还有那个电池盒带个数码管的是啥玩意?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弹簧是预紧,防止齿轮松动。我以为是多触点加可控硅调速,拆开后,才知道是定子线圈调速。

网友:
看起来像调速。。。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那么多根线通往定子线圈?我还以为是可控硅调速的呢。
还有那个电池盒带个数码管的是啥玩意? ...

是自己做的小烙铁,用18650锂电,3.7v,两节并联,发热芯2欧电阻,可以焊小焊点,短时间用,数码管是电压表,可以看电压,也避免忘记关电源,电池没接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