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美的简洁款电磁炉,大神帮忙看一下焊锡。最新动态,烧了

楼主(2024-03-22):
拆开后第二天,最新动态,一开机想烧水喝的,结果听见里面劈里啪啦的一阵电打火声音,然后就挂掉了,一股电线烧胶皮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哈,就这么挂了,不拆好好的,一拆就完蛋。

量子力学么?

昨天用美的电磁炉煮面条之后,移动电磁炉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类似于螺丝晃动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就感觉像是有螺丝掉了,我想这个电磁炉买来一直用也没有拆开过啊,于是想着把这个炉子拆一下,看看里面到底啥松动脱落了。

外观是这样子的。
打开之后拆开看了,找到哗啦哗啦声音的原因了,感觉好像是锡点脱落了,对电磁炉不懂,顺便拆开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怎么样,发现线圈接线处这里好像有点碳化烧焦的,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麻烦请坛子里的大神帮忙看一下,看看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局部烧焦的现象。

底部4个螺丝很好拆,拆之前有个防水橡胶塞。

这个是旋钮面板的背面,好像没啥问题。

这个是加热面板底部和线圈。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是加热电磁线圈。不知道用料如何,看着应该是铜的。

拆看主板,发现线圈接线处有一个碳化痕迹,应该是温度有点高了。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会这么高温?电流过大?接触电阻过大?

找到发出哗啦哗啦响的元凶了,好像是两个小焊锡熔珠。

这是控制面板和电风扇。

主板背面,焊锡熔珠应该就是从这里脱落的。

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继续用有没有什么危险?

还有一点,这个焊锡会不会是用的低温焊锡啊,要不然怎么这么容易就融化了呢?这个电磁炉正常使用的时候温度应该不是很高才对啊,这个是不是也有计划使用寿命自动报废的啊?

网友:
可能是线圈线虚了 也就是你说的接触电阻大了  处理一下吧

网友:
必须处理,否在烧个大洞

网友:
绝壁的铝线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装机时就留在哪没注意

网友:
接头处发热严重。铝线盘常见的故障。

网友:
接头接触不良发热把锡都融化了。

网友:
铝线的垃圾,焦那里融化下来的,必须要处理,比较难搞稳定,铝线软,要用黄铜连接片冲压,然后焊接。

网友:
焊锡熔珠很危险啊。容易短路。
原因不明。

网友:
铝线盘常见的故障。

网友:
把焊盘好好处理一下,再把接插件换掉,消除发热隐患。

网友:
虚接发热融化了背面的焊锡,这个必须对接头重新处理。

网友:
铝线盘通病,铜线盘不会有这毛病

网友B:
我发现铜线盘都带鼻子可以拆下来,铝线盘就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网友:
头子要重新做,不能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铜线盘都带鼻子可以拆下来,铝线盘就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也有带鼻子的,带鼻子成本高,因为板子上还得有座子,还得上螺丝。都是为了省钱

楼主:
果然坛子里高手多啊,原来这个真的是铝线盘的,哎,不要了,换机

网友:
建议修好继续用,但这个修好挺难的,先天不足。铜鼻子包裹再焊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装机时就留在哪没注意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坛子里高手多啊,原来这个真的是铝线盘的,哎,不要了,换机

现在基本都是铝线盘了,换机大概率用个一两年又出同样的毛病。。。不如直接买个铜线盘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