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128G一体U盘

楼主(2024-03-22):
拆个128G一体U盘

朋友的,说坏了,插电脑能看到盘符,点进去显示格式,拆开看看
一体的,维修困难,要打磨表面。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真有128G的容量。

网友:
这个坏了就只能扔了还新的吧

网友:
我一个黑胶32G很早就挂了,挂了就只能扔,黑胶太坑了

网友:
黑胶,又见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真有128G的容量。

不知道,这个是坑

网友B:
那两个小点和USB触片就有短接点。

网友:
黑胶体U盘坏了就扔掉好了。

网友:
新名词:一体U盘

网友:
黑胶体直接扔就好了,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黑胶盘直接扔

网友:
这个没有维修价值,扔了吧

网友:
黑胶优盘,坏了容易恢复不了数据,当然存不重要的数据,没关系。

网友:
买了几个小容量的当汽车音乐U盘。没想车上的CD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小点和USB触片就有短接点。

两个小点可以焊接一个贴片LED灯,数据传输就会闪烁。

网友C:
通电短接后面两个触点,用ChipGenius看下什么主控,找量产工具试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短接后面两个触点,用ChipGenius看下什么主控,找量产工具试下即可。。。 ...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使用小容量的U盘,坏了不心疼

网友:
有的容量还真是真的

网友:
一眼假的扩容盘。